关于G81钻孔问题退刀d字哪里设置

楼主(2012-08-07):
关于G81钻孔问题退刀d字哪里设置?G81X..Y..Z..R..Q..中的Q往下面进点然后在退点退多少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加工中心没有Q参数只有R参数。数车OTD系统中的G81指令同样没有Q参数。打孔只有G83G87有Q,具体数值见参数5114

网友:
说明书里有

网友A:
好好看看书吧,G81不带Q的,带Q的有G73 G83 G76 G84 G74! ,    G83的d是5115控制,G73的d是5114控制

网友:
对,楼上那兄弟说的对,G81是没得Q的。G8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书吧,G81不带Q的,带Q的有G73 G83 G76 G84 G74! ,    G83的d是5115控制,G73的d是5114控制

一般的书上只是说D在参数里设置,也没有说参数多少

网友B:
5114 的参数500的话意思就是退刀量50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书上只是说D在参数里设置,也没有说参数多少

G81不带Q的,带Q的有G73 G83 G76 G84 G74!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4 的参数500的话意思就是退刀量50丝

我这mm单位,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2-11-20):
G81没有Q每回退到R点

网友:
G81还有D?头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