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钳是什么材质的钢

楼主(2012-08-07):
想制作一把钳子,不知道老虎钳是什么钢,后续需要热处理吗

网友A:
自己做不划算,干脆去买一个涮了

网友(点评):
买不到要用的钳子才要自己做个钳子啊

网友:
我觉得是铸铁  高档的除外

网友B:
      自己制作虎钳。得不偿失。
      钳体;铸铁。钳口;45。丝杠;45。螺母;青铜或球墨铸铁。

网友(点评):
老虎钳是钳子 你说的是台虎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不划算,干脆去买一个涮了

买不到要用的钳子才要自己做个钳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制作虎钳。得不偿失。
      钳体;铸铁。钳口;45。丝杠;45。螺母;青铜或球墨铸铁。

钳体跟钳口材料不一样吗?我看怎么是一体成型的,还有哪里有用到螺母吗

网友:
个人感觉可能是45钢,钳口部分热处理。

网友C:
材质  (1)铬钒钢,化学符号CRV,是钢材中质量比较高档的,价格也比较高;   (2)碳钢,质量相对差些,现在市面上此材质最多,价格也比较低编辑本段制作工艺  (1)钢材锻压   (2)毛坯整形(厚薄修理)--钻中心孔--粗刮(使配合度平整)   (3)成型铣(铣床铣背部、齿、圆、后齿)--精刮(光滑平整尺寸准确)   (4)两片相配--斜角(铣刃口)--刀口--压铆钉   (5)钳工整型(刃口的错位整理)--磨型(砂轮铆钉磨平,磨外形,磨细颈)--打头子眼   (6)白整(钳柄平整度,后开档尺寸,嘴缝隙)   (7)热处理(HRC42以上)   (8)黑整(灵活度及摆动)--精磨(两侧面)   (9)刃口高频热处理(HRC48-50)   (10)抛光   (11)上油包装编辑本段用途  ①齿口可用来紧固或拧松螺母;   ②刀口可用来剖切软电线的橡皮或塑料绝缘层,也可用来剪切电线、铁丝;   ③铡口可以用来切断电线、钢丝等较硬的金属线;   ④钳子的绝缘塑料管耐压500V以上,有了它可以带电剪切电线。   多用来起钉子或夹断钉子和铁丝。编辑本段硬度要求  钳身 HRC42-48,铆钉 HRC45-48,刃口 HRC54-62,头部 HRC44-48编辑本段检测好坏  检测一把钢丝钳的好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1)紧握钳柄,对着亮光处,剪切刃口不得透光,否则为不合格,缝隙不得大于0.3MM   (2)钳子撑开角度不得小于22°   (3)腮部不得有卡阻现象,并且能剪切1.6MM的硬钢丝   (4)尾部胶套不能有明显松动   (5)表面电镀层不能有明显划痕

网友:
钳体;铸铁HT200。钳口;45调质。丝杠;45。螺母;青铜或球墨铸铁

网友(2015-01-20):
引用 网友B:
自己制作虎钳。得不偿失。
      钳体;铸铁。钳口;45。丝杠;45。螺母;青铜或球墨铸铁。

螺母的材料是为了使用其自润滑性能吗?

网友:
自己做?恐怕要花费不少呢

网友:
买来改不行吗,尽量减少自己加工

网友:
自己做的话45#钢加工

网友:
你说的是钢丝钳吧,而不是台虎钳.钢丝钳一般用国产T字头的材料,也叫工具钢,如T7,T8,T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材质  (1)铬钒钢,化学符号CRV,是钢材中质量比较高档的,价格也比较高;   (2)碳钢,质量相对差些, ...

好高大上啊

网友(2019-03-27):
工具钢吧,一般铬钒合金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