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凸台可以冲压吗?

楼主(2012-08-07):
这个钣金凸台可以冲压吗?
材料为1mm厚度,凸台高度为7mm(含材料厚度)
还有就是凸台冲压的高度有没有个大概公式?

网友:
完全可以,高度要什么公式?

楼主:
就是冲压拉裂的高度极限

网友:
拉伸的概念吧

网友:
可能要先拉深后再加工成凸台, 照3D图一次搞成凸台的失败几率非常高。

没有尺寸,只能概略判断;

网友:
切口再冲凸

网友:
高度有点高了,容易拉裂!

网友(2012-09-24):
可以改成焊接么

网友:
可以用模具一次冲压成型

网友:
这个如果先用激光去割然后再冲是否更好点?
主要原因凸台旁边还有两个长条矩形孔。模具加工不知道是否会产生拉伸变形?

网友:
复合模具,一次冲压成型,先切在冲凸

网友:
这种凸台我们经常冲的,先把旁边的长方孔冲出来,在用模具冲凸台,但是我们公司的成型高度没你们那么高

网友:
先切口在使用简易模具(直接使用钣金或机加件)在油压机或折床上成型就OK,考虑下回弹余量就行了

网友:
感觉不靠谱 应该冲不出来,或者会裂开

网友:
如果你的长方框尺寸有足够长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2012-11-25):
我们这边这种可多了,叫跳线扣

网友:
没有尺寸   如果大的话就焊接吧  小的话就做一个模具 一次成型  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高度多少。先切口在冲凸台可能容易点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凸台高度为7mm,一般冷板没问题的

网友(2023-11-24):
我现在也有个凸台跟这个一样,高度只有4.5mm,正迷茫会不会拉裂。

网友:
需要不锈钢材料的老板  随时可以联系 徐13771082209

网友(2024-10-03):
我觉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