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材料的加工问题,急

楼主(2012-08-07):
你好,向你请教个问题,我是新手。
加工的产品为:大巴双车轮螺母(一头有直径40MM六个菱角,一头为直径35MM圆柱)
材料为:40CR 调质硬度为27-36HER
数控机床加工(6140) 机械公差为 0.01MM 设备为新
加工余量为:2个毫米左右
长度为30个毫米左右
请教使用什么刀头比较耐用 效率高
另产品还需要钻10-18MM不等的通孔,也是放在数控车上钻孔
使用什么材质的钻头比较耐用, 效率高
机床转数多少 (S??) 进给(F??)比较合理快速。 产品量大 每个月10万剑 。

钻孔直径为10-18个毫米不等 长度为50个毫米左右。

望各位大哥大姐可以为小弟解惑。
谢谢大家

网友:
1.40Cr也就是普通的合金钢,用P类的钢件刀片,单边余量2mm左右的话,P15~25左右差不多,再低的话耐磨差了。线速度基本150~250,进给0.2~0.3。
2.钻头的话追求效率就选合金钻头。
3.刀具耐用了基本效率不会高,效率高了寿命肯定要低一些。
4.合金钻线速度80~100m/min左右,进给0.15~0.25mm/rev左右。

网友:
YT15  YS8  瑞士钴钢刀.可行否?混经验的

网友:
产量比较大,还是联系专业的刀具厂家,让专业的刀具工程师给你配刀比较保险;如果你自己是新手,很可能由于经验不足选择不合适的刀具,给工厂带来巨大损失。
如果是讨论技术,在这里倒是可以交流。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你是几台机床一个月加工10万件呀,目前的数控刀具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加油

网友:
普通的机夹螺纹车刀就行了,钻孔的话有专门加工铬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