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深孔攻牙,用何种丝锥比较好,M3

楼主(2012-08-07):
如图所示,该工件材料AL6063厚度12.3mm,攻M3的牙,用挤压丝锥好还是螺旋丝锥?

网友A:
当然是挤压的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挤压的的好

因为是深孔,我也询问了一家做进口丝锥的商家,加长挤压丝锥,一只就要100+

网友:
好的丝攻还不止这个价呢

网友:
一般国产丝锥就行,一定要用切血液。

网友:
看你螺纹要求再说。挤出来的丝强度比切出来的要弱点。

网友:
通孔用挤压丝锥,盲孔用螺旋丝锥,我这么觉得

网友:
通孔盲孔?

网友:
听说日本的丝锥可能。

网友:
日本的多马丝锥可以。

网友(点评):
据我所知多马是英国的

网友:
螺纹比较长还是建议使用挤压丝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通孔

螺尖丝锥,有铝合金专用的。孔太深,螺旋槽丝锥最好不用,又是通孔,如不是工艺设定必需,不推荐挤压丝锥。

楼主:
另外再搭车问问,这样的工件,同样AL6063,盲孔,深度10mm ,M3 建议用何种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尖丝锥,有铝合金专用的。孔太深,螺旋槽丝锥最好不用,又是通孔,如不是工艺设定必需,不推荐挤压丝锥 ...

这样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可以吗?

对。YT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搭车问问,这样的工件,同样AL6063,盲孔,深度10mm ,M3 建议用何种丝锥?

先试用螺旋槽丝锥,效果不好的话使用带润滑沟槽的挤压丝锥。

网友C:
丝锥一般的也行了,但润滑液要用好的,否则粘削得厉害,加工不了多少,丝锥功出来的丝就会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锥一般的也行了,但润滑液要用好的,否则粘削得厉害,加工不了多少,丝锥功出来的丝就会烂掉。

用的进口攻牙油,38一小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进口攻牙油,38一小瓶

一般的做法是乳化液加攻丝油或润滑油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