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P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2-08-07):
UCP322,我调用图纸时候,图纸上有这样的两个数据
Cr =205kN
Cor=180kN。
请问,1,第一个是轴承的基本额定动载荷为205公斤吗?
             那第二个数据是什么意思呢?
        2,我所用到的轴承要能承受1000公斤的力,最好轴承能
            调心,考虑外球面球轴承可能无法实现,想用带座的调心滚子
            轴承。
             有这种型号吗?即“带座的外圆面调心滚子轴承”?
 求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
1. 第一个数据的单位是KN(千牛),和KG差不多。1KG = 9.8N.第二个数据当然是基本额定静载荷了。r表示RADIAL径向。
2. 当然有调心滚子轴承带座的。剖分式轴承座,可以参考SKF网页上的剖分式轴承座。这个国内也有做的。我们之前也出口过几次类似的产品,没有什么质量问题的。

网友(点评):
现在明白了。这种轴承能抗20.5吨的载荷。但是为何基本额定静载荷比动载荷还小呢?也就是说静载荷不能超18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