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尾座顶针对刀尖太麻烦,大家都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2-08-07):
我是用尾座顶针对刀尖的方法,但是感觉太麻烦,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啊。

网友:
钢直尺量高度可以不?

网友A:
拿把尖刀(已经对好高度的那种,一定要对好,否则就没用)随便在某个地方画调直线就行,以后装刀的时候就放到那个线那里,高了低了一看就明白,我一般都在刀架下画(X轴拖板上方,就是刀架嘛,四工位那种,把刀放在拖板就可以在刀架画了呵),还有个方法就是卡尺卡一下,不过一般不太准确,

网友(点评):
实用。我是放在导轨上划线。

网友B:
我是找個廢料端面車一刀,中心留個點,然後對所有刀

网友C:
车端面过中 记住这把刀刀尖的高度 以后 所以刀都按这个数值垫刀

网友:
试车一刀。对中心

网友:
一般都是用眼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把尖刀(已经对好高度的那种,一定要对好,否则就没用)随便在某个地方画调直线就行,以后装刀的时候就放 ...

最实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把尖刀(已经对好高度的那种,一定要对好,否则就没用)随便在某个地方画调直线就行,以后装刀的时候就放 ...

非常适用的方法,我都划在X轴的拖板上,不支持用卡尺量,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把尖刀(已经对好高度的那种,一定要对好,否则就没用)随便在某个地方画调直线就行,以后装刀的时候就放 ...

正解,我们这都这么干,最方便了。

网友:
卡尺量 我觉得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找個廢料端面車一刀,中心留個點,然後對所有刀

这个方法很实用.....支持下

网友:
我一直用一把高度尺寸,每一把刀记下与导轨的高度,要用时只要将高度尺放到导轨上再放垫片就行。这样准!也不是很费事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准确的是做一个高度卡规,样式可以自己设计

网友:
试切一下喽!!

网友:
这也就是个熟悉的过程啊。每个道士都有自己的符,每台机器都有自己的脾气,等 你德高望重的一天你也就可以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了啊!但一般都是在拖板上划条线比划,也有用卡尺的,很少见用顶针对刀啊,就如你所言,是太麻烦,哈哈

网友:
三楼说的好

网友:
钢板尺也好好用啊,一种规格的机车,中心都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端面过中 记住这把刀刀尖的高度 以后 所以刀都按这个数值垫刀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很有效

网友:
用三百MM的钢直尺放在导轨上量,看相差多少,就拿相应尺寸的垫刀块,还要考虑压紧螺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