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弹簧夹头

楼主(2012-08-07):
我要检测螺栓的螺纹中径相对于旁边的光杆直径的跳动量,想做一个弹性的内螺纹夹头,就是把弹性夹头的内孔换成内螺纹,请问能做吗?谢谢!

网友A:
不如直接车个内螺纹别拿下来,把螺栓拧进去,测吧

网友B:
这是在大量检测外螺纹时常用的一种量具,量具是两半,一端铰接的,开口一端有电源触头,红绿灯显示,合格绿灯亮,大了红灯亮,只能量大的,小不小得用止规量,俗名叫电光仪。效率虽高,但制造精度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大量检测外螺纹时常用的一种量具,量具是两半,一端铰接的,开口一端有电源触头,红绿灯显示,合格绿 ...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想看看合不合适,我们车间就是大量测量M6.M7.M8的外螺纹相对光杆跳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车个内螺纹别拿下来,把螺栓拧进去,测吧

我是大量测量,而且要考虑螺纹间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