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二次滚压

楼主(2012-08-07):
请问什么叫螺纹的二次滚压?二次滚压对螺纹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二次滚压分两种情况,一由于材料的软硬不均,滚压出来的螺纹有的外径小或中径大,就把不合格的挑出来再滚压一遍;还有一种是螺距较大,一次滚压极容易打滚丝轮和零件崩牙,一种办法是一滚完成2/3,正常化处理后再滚合格。另一种办法是设计两种滚丝轮,先粗滚一遍,再精滚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滚压分两种情况,一由于材料的软硬不均,滚压出来的螺纹有的外径小或中径大,就把不合格的挑出来再滚压 ...

第一种二次滚压对螺纹的强度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按楼上们的解释就是粗精二次滚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