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滚压

楼主(2012-08-07):
滚螺纹时怎么保证不了螺纹中径相对于光杆轴线的同轴度要求?滚丝前外径和光杆是一次装夹加工的。

网友:
用滚丝机滚螺纹时要设计一个推杆,如零件有孔或凸台,就套在推杆上上下活,推杆轴心刚好就是滚轮的中心。如果零件没有孔或凸台,以滑槽溜送活,则要在两滚轮中心下方装一托板,使被加工零件中心和滚丝轮中心一致。

楼主:
谢谢!请问有这种夹具的资料或在哪能购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