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的潜孔钻 切削参数线速度,转速,进给?

楼主(2012-08-07):
如题,加工材料为奥氏体不锈钢,孔径是24深49.5(通孔),因为是底孔粗加工公差不做太严格要求,刀具说明书给的参数太大,算出来转速都4000多了,我们的加工中心是小机床,3000以上的平时都很少给(声音太大就像拖拉机),因为要定工时,所以不想在工厂讨论(你懂的!),批量算中等,在不是很费刀的情况下具体参数,不管刀具磨损情况下又是多少??,小弟在线急等,谢谢!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
我们枪钻24的刀转速大概是720

网友(点评):
枪钻线速度比浅孔钻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枪钻24的刀转速大概是720

哦,你那个刀片是啥(硬质合金),长径比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你那个刀片是啥(硬质合金),长径比是多少?

我们不是上刀片的,看到我头像了吗?那就是我们用的刀具。

网友B:
你是不是看错了?浅孔钻加工不锈钢线速度按200算,24直径的转速也就2600左右,哪来4000?再说也达不到200m/min。按磨4000的转速算你的线速度得300m/min了,加工不锈钢不可能这个速度的。你刀具推荐的线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看错了?浅孔钻加工不锈钢线速度按200算,24直径的转速也就2600左右,哪来4000?再说也达不到200m/m ...

180~240多,关键是现在干活他们都很少上1000转,这个星期天想做个试验,按三件活换一次看看。我们的机床是YCM的。

网友:
200m/min的线速度才2600转,不知道4000从何而来?还有,既然用了好的钻头了(相比普通HSS钻头),思维方式也跟进吧,不然好东西不会用也是大大的浪费,比如浅孔钻,比如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