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孔钻加工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2-08-07):
加工镗床的镗轴,长度是1800~3100mm的通孔,大小基本都是40~64mm之间,但是打出来的孔是偏的,偏1.1~1.5mm,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减少偏心?谢谢~~!

网友A:
像这种孔不能直接钻到数,最好镗一刀,修正孔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孔不能直接钻到数,最好镗一刀,修正孔轴线

我可以这样理解么?就是先钻,在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这样理解么?就是先钻,在镗!

嗯,这样应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样应该好点

嗯,非常感谢~!

网友(2012-12-28):
楼主做的工件是什么材料的 ?不锈钢的做过吗?钻40直径 4m长的孔大概需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