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墩模具材料,请教

楼主(2012-08-07):
最近做了一个200T的压力设备,设计模具的时候选用材料为Cr12(零件为45好材料,把4个直径12圆柱墩成直径8长5的一个台阶,静压),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寿命很短,没几下就出现压坑,没接触过这一块,不知道什么材料的寿命能够长一点。

网友:
硬度不够
现在市面上CR12的材料基本都是CR8的,含量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谢谢兄台,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的冷镦模具大都用的是合金模。钢模很少用,合金的寿命是钢模的几十倍。我们 一般不用钢模,除非试制新产品用点。

网友(点评):
能够详细一点吗,小弟没做过这方面的模具,这次是项目用到了一点

网友:
凹模还是冲头,凹模建议用钢套镶嵌硬质合金来做,冲头用skd11或skd51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45#有木有退火处理,磷化皂化处理了吗...这个对模具寿命影响很大的...我在2000年以前干过冷挤压的..那时候的合金模具还用得比较少,我们也是用Cr12做的模具,效果还不错....还有也许就像前面几位楼上说的,现在的模具材料太假了....

网友:
现在模具行业中的CR12一般就CR8-CR9,一般是材料问题,CR10以上的材料你热处理后一般硬度HRC:58-62,各个面硬度比较稳定,如果你使用SKD11你最好找那种加工完成后厂家给你热处理的这样有保证。45#要退火

楼主:
现在用CrWMn真空淬火效果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寿命如何?只能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