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竹节状暗纹,振纹也不像, 交不了差啊

楼主(2012-08-07):
数车加工 6180 ,工件600mm , 200大 , 后面光洁度还好,  就是在卡盘处 工件前面80mm处 逐渐明显的竹节状暗纹。

 大虾指点一下, 跪求了。

网友:
我最近做內孔也是,刀一磨損內孔就出來奇怪的大螺距螺旋線了,車的時候還有類似刀頭打滑摩擦的聲音

网友:
数车还有这种情况?普车上的这种情况,据机修说是齿条磨损的原因,具体怎么回事,还真不知道,但是这种暗纹的节距与此条的节距是相等的。数车上出现,可能跟滚珠丝杆有关系。

网友:
换个转速!看看是不是引起共振了

楼主:
问题是丝杆肉眼根本没法检测出问啊 这个纹路是从轻到明显 就像x轴来回攒动 或者z轴有停顿现象  不好解释 不好处理  看样子是交不了差了啊

网友A:
滚珠丝杠径向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珠丝杠径向跳动

如果暗纹间距跟滚珠丝杆螺距一样,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