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5032普铣升降丝杠想改滚珠的,可行否?

楼主(2012-08-08):
我有2台XA5032的普铣现改装成了升降和左右的2轴数控,加工一产品,由于改装缺陷升降丝杠润滑不当,现在升降丝杠间隙很大,升降的丝杠想改成滚珠的。不知可行不,我是怕没有刹车的话带动升降的电机刹不住。

网友:
应该是不行,滚珠丝杆没有自锁特性,你把它摇上去,它自己会滑下来!

网友:
滚珠丝杠不能自锁,要先解决自锁的问题,才能更换。
为什么不直接换丝杠?

楼主:
谢谢啦  那这样的话我还只能考虑换原来的那种丝杠了

网友:
你的是改成数控了它的驱动电机是可以自锁的..但是升降台太重了,电机的负荷很大肯定会受不了...

网友:
可以的,我原来改过。用力矩扳手摇一下,测出力矩,选用带抱闸的电机。必要时加以滑轮支架,加配重平衡。

网友(点评):
加两个单向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请问,你说的单向轴承指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
可以用滚珠丝杠

网友:
可以改,但是要加个抱闸装置。

网友:
可以改的,如果需要咨询打电话给我,我还可以提供北一机床原厂配件。北京铣床配件网QQ1666242868

网友(2012-09-25):
滚珠的承载能力不如梯形的强,我做梯形丝杠 的,查:利兴丝杠就是我们公司

网友:
可以改的,但是需要加配重与抱闸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