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铝合金轮毂孔径测量办法,要求能与PLC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12-08-08):
新人向各位大侠请教,希望能指点迷津
待测孔径为57mm,公差范围为0---0.046,刚加工完,孔壁有皂化液
要求能够实现刀补自动修改,也就是孔径数据能传送给上位机,
气动量仪?电子塞规?各位有什么好建议

目前在尝试使用机器视觉系统来检测孔径

网友A:
有种自动测量的东西叫renishaw,但自动补正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自动测量的东西叫renishaw,但自动补正不知道行不行

非常感谢您指点,
我去renishaw的网站上看了一下,那玩意比较高科,
从成本上来说,可能不是很合适,
轮毂自动上下件本身就是一个改造项目,
如果能在车床上改造完成,这是最理想的(这个要求检测比较快捷,不然影响生产节拍),但是在车床外完成检测也是允许的,
我需要这个孔径值能够传送给上位机,模拟量、数字量都无所谓,可以后续改造的,
只要有数据(不论是传给PLC还是机床),我们可以想办法进行后续改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指点,
我去renishaw的网站上看了一下,那玩意比较高科,
从成本上来说,可能不是很合适,

成本比较高,那是因为你有比较高的要求,要自动补正,又不想大投入还是靠人吧,劳动力还是比较便宜的,做个标准的环规,用气动量仪测吧,也很准,方便快捷,也有电子气动量仪,精度可以到0.5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比较高,那是因为你有比较高的要求,要自动补正,又不想大投入还是靠人吧,劳动力还是比较便宜的,做 ...

谢谢,我会考虑的,目前在尝试用机器视觉,看检测效果了,后续会考虑尝试使用电子塞规或电子气动量仪的

网友:
视觉 不是很好玩

网友B:
有皂化液,视觉效果应该不会好。建议还是接触式测量,比如电子塞规。当然电子塞规和气动量仪的数据输出都是显示仪表的事情,与塞规、测头本身无关。你要什么信号,可以给你定制,很多人plc要的是模拟电压信号,比如10毫伏对应0.001毫米。
不知道你的具体工况,如果切屑是近似碎末状也可以考虑主动测量,缺点是测力较大会在零件表面留下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皂化液,视觉效果应该不会好。建议还是接触式测量,比如电子塞规。当然电子塞规和气动量仪的数据输出都是 ...

目前在外面出差,完了回去试一下视觉测量结果,效果不好的话就考虑用电子塞规或者气动量仪了,
至于数据输出格式其实是无所谓的,无论是模拟量的还是走工业总线的,只要能输出就有办法传给PLC不是嘛,呵呵
在检测方面我是新手上路,能指点一下主动测量是怎么回事吗?如果说用主动测量,机床内部该怎么改?

网友:
常说的主动测量,简单地说就是一边加工一边测量,到尺寸了发信号给机床退刀,多数机床不需要怎么改。如果床子太老配置太低,螺旋线可以遥控指挥你怎么操作

楼主(2012-09-20):
机器视觉测量,试用了一段时间,效果非常不理想。。。

网友(点评):
理想了就不正常了,当时就给你说过

网友:
如果真的能满足你的检测要求,价格高很正常!!别人研发需要几十年!

网友:
我去过很多轮毂厂!都是人力卖命!
这年头,中国要达到完全自动化还早,中国人太多,
还是人力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