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修改igs文件

楼主(2012-08-08):
请问大师们,igs导入到pro/e的零件我想把他去掉一般的料怎么去呢。急急。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楼主:
难道高手都不愿赐教么?还是高手不在线?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个叫做特征识别工具的插件,加载能够识别一些简单的特征,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

网友A:
你 知道ID  模式吗

网友(点评):
谢谢,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知道ID  模式吗

不知道啊,可以详细一点说一下么。。

网友:
一般igs導入沒有破面等問題的話,在實體時是可以切料
如果破面就用idd模式補面或是用cadfix補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