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Y一点个人看法

楼主(2012-08-08):
       有时编写宏会遇上X^Y的运算,但是系统给定运算函数有限,如果要计算此类型的函数,需要借助两个系统自带的函数,一个是自然对数函数LN(#J) ,另一个是指数函数额EXP(#J),在运用这两个函数前,我觉得主要是要区分基数X和指数Y值的符号,也就是X,Y是正数还是负数,至于是整数还是非整数应该是不用考虑的。
在计算过程中你只需要设置一个中间变量,假如#W,变换过程如下:
I)当X>0时
   1) 指数Y是正数
        #W=Y*LN(X);
         X^Y=EXP(#W)
    2)指数Y是负数
        #W=1/[ABS(Y)*LN(X)]
        X^Y=EXP(#W)
II)当x<0时
      1) 指数Y是正数 (Y必须是整数)
        #W=Y*LN(ABS(X));
         X^Y=EXP(#W)
    2)指数Y是负数(Y必须是整数)
        #W=1/{ABS(Y)*LN[abs(X)]}
        X^Y=EXP(#W)

最后,大家如果对自己的表达式不是很肯定,那么可以把一些自己知道的结果代入表达式运算来验证一下是否正确,如果要看结果,那就把结果赋给公共变量吧。
比如我们知道,2^3=8,3^3=27,8^1/3=2, 2^-1=1/2,3^-1=1/3等等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东西,用不上。

网友:
应该是X分正负吧,怕程序出错可以设置一些条件,处理时分支进行,具体到哪种系统还要看EXP函数是怎样计算,如果楼主没考过程序员这一步可以忽略,尽量避免不加限制用这类函数,有时返回个错误码也被调用很讨厌的。

网友(点评):
程序员的确没考过,其实仔细想一下还是要考虑X为负的情况,因为自然对数LN(#J),#J是必须大于0的,如果X为负值,Y同时为奇数时,其结果为负,这时不能直接用LN来变换的

网友(点评):
拜读了大师的,感觉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才把想法说出来,很久没摸数学了,不知道会否误导,哈

网友(点评):
喔,貌似差不多啊,只是你把它分类了!其实,可以不分类,直接可以求的!

网友:
哈哈...我建议楼主和毛利老师研究下怎么用加减乘除去实现 SIN COS TAN ATAN 等函数.....反正你们好像都闲着没有事情做

网友(点评):
求大师打发一下

网友(点评):
我不是什么大师,而且你说到这些我在实际中没有用到,所以目前为止都不会弄...谢谢!!

网友(点评):
级数而已,有结论。超越函数不能用有限次四则运算表示,只能无穷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