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效率,偶可以这么理解吗?

楼主(2012-08-08):
假如,一台2.2KW的电机,接一个传动比为30的减速器(蜗杆减速器),接着是带动蜗轮蜗杆传动
(此蜗杆为自锁蜗杆从动件就是蜗轮)
完毕!

PS:如何知道从动涡轮的传递功率?
这样算吧?电机功率2.2KW,设电机效率0.85,减速器效率0.75,自锁蜗杆副效率0.45,则传递到从动
蜗轮的功率为P=2.2X0.85X0.75X0.45=0.6KW?
功率一下子从2.2降到0.6吗?下降73%?这么多??
这种传动形式经常有,请问各位大大,我这样算有误吗?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错误 自锁蜗轮蜗杆的传动效率是很低的 一般也就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错误 自锁蜗轮蜗杆的传动效率是很低的 一般也就30左右

那电机功率浪费好多啊

网友(点评):
楼主你没有考虑传动比,所以计算值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功率不就是跟传动效率有关吗?同样的蜗杆减速器,同样的电机带动,减速比大的获取的功率不一样吗?

网友(点评):
设计的时候一般是从输出端开始往电机那头算的 只要输出的力、力矩等满足要求就行了,要真细算功率的话还真不是太好算 电机负载时发热也算功率损失 所以一般选用要比算出来的大不少 功率是浪费的很多的可惜那些能量了

楼主:
这个帖子还得跟丫

网友:
电机效率不用考虑, 那是电气人员需要考虑的.   此外, 电机如何带动蜗杆减速器, 减速器输出如何带动最后的蜗杆, 如果是皮带或链轮, 则还要考虑他们的效率.   如果忽略这些因素, 输出功率应该是
    P = 2.2 * 0.75 * 0.45

蜗杆传动的效率确实是比较低的, 如果对效率有要求, 还是采用别的传动方式吧

网友(点评):
电机铭牌上写2.2KW,效率0.85.我想知道是电机输出轴功率有没有2.2?还是2.2X0.85?

网友(点评):
2.2kW 是指输出功率

网友:
电机输出轴功率应该是2.2*0.85

网友(点评):
这是错误的, 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指输出功率, 实际电的消耗等于2.2/0.85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还得说下去,等待中!

网友:
电机功率浪费也没有办法,听说定量液压系统的效率一般在30%,剩下70%的能量就发热去了,你还的配大冷却器把油温给降下来。
效率就是“有功功率”与“总功率”的比例,剩下的无功功率对机械来说一般就是发热了。

网友:
是这么算的额,所以一般都要较高传动效率的构件

网友:
损失的那些功率是必须的,就跟人每天实际工作的时间很短,吃喝拉撒睡的时间用了不少一样.

网友(点评):
呵呵,介个……虽然不雅,但是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