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0i Mate-tD系统 报警 sv0438(X)逆变器电流异常怎么解除?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8-08):
今天运行机床按快速进给 -X  突然  报警 sv0438(X)逆变器电流异常怎么解除?求高手解答

关机开机后  动X就报警!!急急急啊  我床子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有旁机的话互换一下~~基本上是放大器挂了~~

网友(点评):
啊 大侠救命啊 别赫我啊 大侠来帮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旁机的话互换一下~~基本上是放大器挂了~~

先看一下序列号是不是在保内~~保内的话就向FANUC保修~~如果是保外的话就自求多福了~
PS:序列号就是系统黄壳子上B打头的一串数字~~

网友(2013-07-03):
X向伺服电机坏了!

网友(2013-08-21):
测量下电机电源线是否对地。检查是电机问题还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