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轴的升降,求助

楼主(2012-08-08):
要求通过一个手摇丝杆来实现A和B同时上升(不考虑使用电机),上升过程中A和B上有块面板(上面最大承重200KG)现在 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思路或者方案 ,大家一起来讨论或者学习下,本人想了3天,未有好结构 急啊!!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好点的提醒或者一个小小的思路也许!!谢谢     不知道图有没有表达清楚!!

楼主:
 自己先顶个  希望高手帮助一把,
遇到问题主要是  一根丝杆控制不好A和B同时上升  有倾斜趋势

网友A:
蜗轮蜗杆加上伞齿轮,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蜗杆加上伞齿轮,就能解决了。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可能我没表达太清楚  你看下这图  主要是让这八字形转接同步往上转动

网友(点评):
你这个结构不合理,当两边支撑杆下降到一定角度后会形成死点,建议改变结构。

网友:
这个机构可以采用左旋.右旋一体的丝杠,同时控制两边的升降,丝杠靠近手轮的一段要限制轴向窜动,防止两边的旋转角度不一致。

网友B:
有需要这么麻烦吗?你只要同步上升吗?直接买两个蜗轮升降机将他们两端用光轴联接,再买个手摇柄就行了,也可以配电机实现自动。这样不是更简单。我有用过同步上升两个块,而且有精度要求的,可行!考虑下

网友:
      在两个转轴分别安装两个蜗轮蜗杆减速器,再用一根
长轴将两个减速器的蜗杆轴连接起来 。再用一个手摇手柄
与任意一个减速器的蜗杆轴连接就可以了。(减速器要自锁,
蜗杆要双出轴的。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这么麻烦吗?你只要同步上升吗?直接买两个蜗轮升降机将他们两端用光轴联接,再买个手摇柄就行了,也 ...

所言极是@

网友C:
用复式螺旋机构,丝杠上对称地分布旋向相反的螺纹,与两个螺母咬合,旋转丝杠时可让两个螺母同步远离和靠近。至于螺母如何与八字转接构件相连,还得设计哦,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复式螺旋机构,丝杠上对称地分布旋向相反的螺纹,与两个螺母咬合,旋转丝杠时可让两个螺母同步远离和靠近 ...

想到一块啦  我现在就是在弄这个相反螺母  但是这样的话丝杆需要三个点固定,在运动过程中这三点个位置又是变化的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