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处理的几个操作

楼主(2012-08-08):
关于退火 正火 淬火之类的 总是容易糊涂, 希望前辈们帮忙解释一下,具体操作和目的是什么,多谢啦

网友A:
学的东西大多忘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的东西大多忘完了

一般都是这样  学了 平时不用 一到用的时候才知道不会 呵呵

网友:
东西太多,一本机械手册在手,很多概念都可以得到,其实也就是用的额不多,用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大学课本热处理,里面讲的很详细。看看基本都能懂,他们几个温度不同,所以得到的组织就不一样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正烦恼呢~厂里师父说正火的轴 在进行表面淬火 ,总长度会短点~而调质了的会长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正烦恼呢~厂里师父说正火的轴 在进行表面淬火 ,总长度会短点~而调质了的会长点~不明白

不懂。。。。。

网友:
不会吧,虽然我已经毕业13年了,但我还是知道退火就是把钢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随炉冷却,这样降低了硬度。正火就是加热到一定温度后空气冷却,消除应力和提高加工性能。淬火就是加热到一定温度(含炭量不同温度不同)然后急速冷却(油或者水冷),可以提高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