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简单的SW命令,这个图怎么画?

楼主(2012-08-08):
用最简单的命令SW画出来,我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
SW中的扫描

网友:
先画一条中心线,根据尺寸选择平行线,然后根据尺寸用两点画圆弧,从圆弧顶端截取总长

网友:
没壁厚啊?果断曲面扫描。

网友(点评):
没壁厚,只能做曲面了

网友:
没壁厚,只能做曲面了

网友(点评):
直径16的圆柱,直接扫描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是的,一下子没转过来^^

网友:
我表示我这菜鸟一点点画出来

网友:
。。。画个轮廓,然后等距!

网友(点评):
貌似lz的意思是画实体出来吧,你这是平面图的画法。

网友:
成形的话,就是用扫描了,画两个草图

网友:
画草图:话中心线后双向等距
画实体:画中心线后扫描

网友:
画中心线作为扫描路径,然后画出截面作为扫描轮廓进行扫描

网友:
扫描是最方便的,不过扫描应算是高级命令了。最简单命令,拉伸才是。
直接画一“口”字,无右边,拉伸选薄壁,自动加圆角,完成后再圆角方条就行了。圆角时选小一点,不影响出图。如圆8就写7.9999

网友(点评):
这样画比扫描还折腾,不过熟练应用后针对一些图还是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