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打开cad格式请教

楼主(2012-08-08):
我把cad格式转化成dxf,(不是版本问题),用mastercam9打开没有图像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cad里爆炸下,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里爆炸下,再转

图形本来就是分解的,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dwg格式的也可以。保存为低版本的。但是必须要放在不含中文的文件夹里(桌面也不行),而且文件名也不能有中文。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你转换的版本太高了
dwg容易出现比例问题
最好D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