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确定的螺纹如何加工

楼主(2012-08-08):
如果螺纹的起点为指定的点,如何在数控车床上加工这样的螺纹?

网友:
主轴编码器是绝对零点编码器.找到那个点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用螺纹切削循环吧,一步步慢慢来……

网友A:
你就在此点对刀,螺纹初始0点就在此点上,车螺纹对刀在那点,系统就默认那点为初始角度的0点,这只是理论,书中有说明,具体请实践,也有成功案例,再一个就看系统的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在此点对刀,螺纹初始0点就在此点上,车螺纹对刀在那点,系统就默认那点为初始角度的0点,这只是理论, ...

好的 我实践一下,谢谢

网友:
轻轻画一下再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