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拉伸件,需要几个工序能够完成?

楼主(2012-08-08):
麻烦哪位大虾帮忙看下这个拉伸件,需要几个工序能够完成,最好能够详细点,感谢!

网友:
看不太清楚,成型次数跟材料也有关系,你可以核算一下!可以的话,可以搞个复合模具搞,不行就搞两次,一次拉伸外边大圆,第二次拉里面的小圆,尺寸要求高的话,再来个整形!纯属个人见解,不做冲压模两三年了!

网友:
小弟愚见:可能需要四次才能成型。
1.先做中间那部分的拉伸成型(图中红色部分),尽量慢速施压,太快了可能撕裂板材,因此需要可以调速的冲床。

2.然后做圆周那部分的成型;
3.冲切两个拉伸成型之间的通孔部分;
4.冲切外形。
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拉伸玩得很少,没经验,望高手现身。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回答

网友:
这个工件以前我有接到过客户发来的咨询能不能做机械手移载,印象中连下料是6工位,后来中间的孔同心度要求0.02就没谈下去了,

网友:
二楼说的不错,复合膜应该一次就够了。
若是2次加工你需要考虑是否会导致第一次拉伸变形问题,

网友(2012-09-23):
有点难度,要考虑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