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低压液压泵,额定在1MPa左右,哪位了解

楼主(2012-08-08):
各位大神,有木有人了解国产的低压液压泵啊,额定在1MPa左右(大点也行),还有对应的电机。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
机床冷却油泵

楼主:
准备搭建个油气润滑试验台,没有负载,只是用泵将润滑油压进观察的管子内就行,所以压力很低。

网友:
我看过一些油气润滑站,他们就用的普通的低压齿轮泵,真个很好找

网友:
这个不如找一些润滑厂家,很多符合这个的泵。

网友(点评):
恩,我找找看,应该用的就是润滑泵

网友:
如果润滑油流量不大,建议使用气动泵

网友(点评):
嗯,找到相应的了,普通的CB-B型齿轮泵就差不多了,挺常用的。

网友:
找个国产的低压齿轮泵就行了,多了去了!

网友(2012-09-19):
具体使用要求是什么?能否描述详细些,我公司就是做润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