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斗子液压缸管路怎么接?

楼主(2012-08-08):
求解:翻斗子液压缸管路怎么接?  一个油箱2个接头 一个单作用缸上下俩个管接头 一个溢流阀4个管接头 一个导油泵子 2个街头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求大师解决 最好有手画的图 怎么接

网友A:
麻烦发个整机的图片,光有局部的看不明白。
如果是升举油缸一般说来泵的进油口与油箱要有一根油管连接,泵的出油口接执行机构应该是油缸无杆腔的那个接口,还要并联溢流阀,看你介绍似乎没有换向阀那实际就跟千斤顶差不多了就是用电驱动,油缸有杆腔的接口接回油管至油箱,一般要接回油过滤器不知你们用不用,看你描述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接

网友B:
你这手动阀选错啦!是塔吊上的吧?2楼说的对!仔细看图是塔吊自升泵站,没了油箱,连盖电机都立起来。

网友C:
      其实看照片感觉接的应该问题不大了,就是没看到溢流阀的接法,系统大概意思是:首先导油泵从油箱吸油,出口进入高压泵组的吸油口,然后高压泵组出口和换向阀的P口相连,并且在这段管路上并联上溢流阀,用于调定系统压力,并进行过载保护,溢流阀应该有两个口,其中A口接上P口和高压泵组出口之间的管子,B口和换向阀的T口相连一起回油箱,换向阀的工作油口接油缸(不知道为什么单作用缸会有两个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发个整机的图片,光有局部的看不明白。
如果是升举油缸一般说来泵的进油口与油箱要有一根油管连接,泵 ...

 就是让中间的油缸 可以上  搬那个杆 缸体就下走

楼主:
求各位 朋友 帮忙给看看 还缺少 什么装置吗? 按照4# 的 我接上 油缸 只是 像上运动 搬杆 油缸不往下走 把杆上的一块油表 憋漏油了 (后来拆掉了直接赌死了)

网友:
看着液压原理图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各位 朋友 帮忙给看看 还缺少 什么装置吗? 按照4# 的 我接上 油缸 只是 像上运动 搬杆 油缸不往下走 把 ...

这是原理图,画白线的地方表示接口,油箱的两个接口没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理图,画白线的地方表示接口,油箱的两个接口没标出来

哥哥 你画的太专业了,根本看不懂·   你哪的 不行我找你 来 得啦· 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看照片感觉接的应该问题不大了,就是没看到溢流阀的接法,系统大概意思是:首先导油泵从油箱吸油 ...

哥、  你看看这个图 帮我看看 还缺什么? 我自己画了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手动阀选错啦!是塔吊上的吧?2楼说的对!仔细看图是塔吊自升泵站,没了油箱,连盖电机都立起来。

说的有积分道理  我还有一个 俩个接头的 阀门那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看照片感觉接的应该问题不大了,就是没看到溢流阀的接法,系统大概意思是:首先导油泵从油箱吸油 ...

溢流阀、三位四通手动换向阀、压力表都集中在一块阀上了!唯独没有单向阀,你有木有见过塔吊泵站?就是盖高楼的哪个,你看楼主的图片右一块、左一块的谁看得清楚油路安装的走向(布管走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 你画的太专业了,根本看不懂·   你哪的 不行我找你 来 得啦· 好吗?~

最下面的是油箱一个出口两个回油口(你油箱上的回油口接个三通),圆圈加箭头的那个是液压泵,中间的画的是换向阀,上面是液压缸。
油路就是:油箱----液压泵----换向阀/溢流阀(并联,平时到换向阀过压则直接溢流回油箱)-----油缸

不过好像没看到照片上的溢流阀在哪儿,而且这样接是双作用缸。还有就是不确定你那个控制的东西是不是换向阀,是手动控制的吗(好像有个手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  你看看这个图 帮我看看 还缺什么? 我自己画了一张·

我在上海,黄圈是石油缸,蓝圈是手动阀,灰圈是溢流阀,橙圈是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