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换向阀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8-08):
小弟是象牙塔里的菜鸟,前几一买了个三位四通的电磁换向阀做东西,五个油孔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还有,怎么把油管接上去,是不是用专门的接头,感激不尽

网友:
看说明书哇。

网友(点评):
买回来就没说明书的...

网友:
此电磁换向阀为G型机能,必须有油路块才能配接油管。P为进油口,A、B为进油缸油口,T或O为岀油口。

网友A:
油路块,24V电源,如果仅仅需要一个,不应该买这种,应该买那种油口带管螺纹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路块,24V电源,如果仅仅需要一个,不应该买这种,应该买那种油口带管螺纹的那种。

谢谢。油路块是直接作为底座接在上面吗?如果不用油路块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油路块是直接作为底座接在上面吗?如果不用油路块还有其他方法吗

是的,另外还有单向阀、溢流阀等等根据使用要求组建成一个阀组,一个阀组就指令一油缸的工作。不用油路块的话,可用手动换向螺纹安装型。

网友(点评):
明白,十分感谢!

网友(2012-11-20):
好像我也懂了耶,呵呵菜鸟围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