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宏达刀架3号到位锁不紧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08):
    求助:数控车床宏达刀架3号到位锁不紧怎么回事?其余的刀位都能锁紧,就3号刀位干活的时候偶尔就锁不紧,一天能有个3,4次,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先试下手动转动隔壁的螺母到下一个到位 再回正 然后按下换刀  还是不行的话 拆下刀架 把里面的轴承换掉  应该是你没有按时加液压油造成的

网友B:
4工位的还是6工位的,6工位的话可能有个工位(不一定就是出问题的工位)的垫刀片太长了,回退时顶住了导致锁不紧

网友C:
不知道楼住说的是液压刀架还是电动刀架
如果是电动刀架建议检查哈霍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下手动转动隔壁的螺母到下一个到位 再回正 然后按下换刀  还是不行的话 拆下刀架 把里面的轴承换掉  应 ...

是电动刀架!油半个月加一次!换不到位后在摁下换刀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住说的是液压刀架还是电动刀架
如果是电动刀架建议检查哈霍尔元件

对是电动刀架!请问哈霍尔元件是哪个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工位的还是6工位的,6工位的话可能有个工位(不一定就是出问题的工位)的垫刀片太长了,回退时顶住了导致锁 ...

4工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电动刀架!请问哈霍尔元件是哪个件啊?

就是你刀架后面的一个电路盘
让你家的电工检查哈
看是否是感应电路盘里面的霍尔元件坏了

楼主:
修床子的师傅检查了一下,说是发信盘坏了,换了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