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的拔出工件的小问题(三楼添加600字)

楼主(2012-08-08):
前几天在现场干活,遇到一个小问题,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圆形的工件要装入圆形的槽里面。零件尺寸如图中所示。

把圆形零件装进去之后,因为有问题需要拔出来,

公差配合得比较紧密,直接拿不出来,所以方法是用螺栓往里旋把工件顶出来。

但是发现螺栓不够长。问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解决之。

解决方法有很多,后来的解决方式是找来一个在现场简单常见的东西,

稍微处理一下,使用一下就解决问题了。

这问题当时是把我难住了。

不过同事告诉我方法之后,我也挺郁闷,因为方法确实也简单,

说破之后也没啥技术含量。同事还嘲笑我说搞设计应该能想出来这个问题。

就像哥伦布立鸡蛋一样,他立起鸡蛋后别人都说这很容易,差不多。

估计这里有的朋友见过这个问题,估计见过的都会马上知道答案。

为了给没见过这个问题的朋友提醒所以把这问题发上来了。

以后见到这个问题,别像我一样当时被蒙住就行。

----------------------------------------------------------------------------------

顺便说一下这图是用2D的CAD画的,费了不少工夫。

而且画前半段是在没有鼠标的条件下,用笔记本的触摸板画的,试试就知道有多麻烦了。

望各位朋友各抒己见。

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将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小问题发上来交流。

以上。

楼主:
顺便说一下,当时由客户的操作工来装配,出了两次差错。

一个是往里面安装时,因为公差配合较紧,不容易装进去,所以那哥们用东西砸了几下。
后来拆下来仔细一看,圆形工件的上面边缘的地方都砸劈了出毛刺了。
实际上,工件装入之后,上面还要有圆槽的工件来套上的。
如果有毛刺就套不进去了,所以又安排人去打磨毛刺。
让我领教了什么叫装配基本靠敲。客户现场没有胶片锤子也是个问题。

另一个是,后来再次安装的时候,工件装进去了,发现螺栓拧不进去了,
分析一下原因是,操作工在往外拔工件的时候,拔到一半出不来又想往回装,
想弄平一些再往外拔,于是用螺栓往旁边的孔里面插并拧动,试图把工件弄成水平。
结果是,下面的螺纹只能套上一扣却开始拧,结果入口的螺纹牙被弄坏了。
只好又到处找丝锥,重新攻螺纹,费了不少事。

说明装配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地方容易出问题的,都需要注意。
---------------------------------------------------------------------------------------------------------------
以下于8月9日添加

装配,看起来是小事,把工件放进去,然后把螺栓拧进去,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由于是定位装置,所以需要紧密配合,所以无论是装与拔,都是花功夫的。
而这些小事,如果不注意,就会出问题,然后就会影响机器的整体质量。
关注国产机器的质量,除了关注技术以外,对于实物的装配,也是需要关注的。
不光是设计方针,材料质量,最后的装配程序,以及设备的维护保养,都直接决定了机械的质量。

顺便再说一个当时发生的问题。
当时是有两个圆形工件,需要拆下来,把别的地方修理之后,再把它们装上去。
在拆之前,日方的SV说,用彩笔在上面做上记号吧,分清左右。
结果我对操作者说了以后,他们都问,那两个工件不是一样的么?
我能说什么,只是强调一下,画上记号有好处,往回装的时候能对应上,好装一些。
用同事的话来说,这里我负有责任,因为我没能把必要性向他们阐述清楚。

之后他们好像是往上标记了 左 和 右 。
因为我去吃午饭去了没有看到,我们吃饭时间是错开的。
结果下午准备往回装的时候,上面已经没有任何记号。
因为工件拆下来后需要清洗,他们把工件整个扔到thinner水里面清洗,
零件是洗好了,字也掉了。
左右零件和槽虽然设计尺寸是一样的,但是加工公差总是有的,
在上面装配着用了一段时间,它们都配合的差不多了。
如果左右调换的话,倒不至于装不进去,但是肯定不如左右对应的好。

说来貌似是个笑话,但是挺令人无语的。至少日方人员看了感觉不可思议。
做一件事,总是有很多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机械更是如此。
如果没有一个处处确认的心态,那么出问题貌似是必然的了。
所以,除了技术以外,貌似其他还有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地方,可以改进,需要改进。

网友(点评):
大侠,麻烦咨询一下:日本的“SV”是指?

网友(点评):
supervisor 现场总监,其实指的就是工程师。

网友A:
中间加根小棍子,插到螺纹孔里面。

网友(点评):
同意,拉玛应该也行

网友:
中间是M16的螺纹孔想用反作用力锤就可以拔出来,试想如果工件装配紧密的话,稍微加热的话很容易拔出来。

网友(点评):
我的第一想法也是反作用力锤子。但是客户工厂里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只好想别的办法。

网友:
一般的技巧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不用三维软件画呢?
呵呵

网友(点评):
嗯,是的。主要是家里没有SW等三维软件,因为图形简单所以就用二维来画了。这么说来,用CAD的三维功能也应该可以画出来的,CAD的三维功能,十年没有用过了。

网友(点评):
哦哦,我没学过CAD的三维功能呢,你是用的轴测图吧。轴测图我也很少用呢。

网友(点评):
嗯,应该算是轴测图吧,这次的倾斜角是15度。AutoCAD可以通过拉伸和加减来建立一些3D实体,但是建成之后不能像SW那样再次修改,这点稍微不便,限制了它的被使用。

网友(点评):
也就是不是参数化的,呵呵!参数化给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

网友:
是不是立起来,用东西敲一下,靠震动来解决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不太对,一方面,公差配合严密的部件,从反面敲一般不太容易敲出来。即使把它们反过来,两个工件稍微有一点不平行,就会卡住不会继续往外走,往里面装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麻烦。

网友(点评):
另一方面,实际上下面的工件尺寸是两米乘两米的,所以不能够反过来。

网友B:
配合不是太紧的话倒过来橡胶锤敲背面,两锤搞定
设计的时候用中间孔顶的话要考虑两个安装螺丝的长度,长度不够是设计问题

网友:
用乌鸦喝水的方法解决。

网友(点评):
你是说装上油管用压力顶出来是吧?这也不失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不会是拉马吧?螺栓不够长,前面加一个小的圆柱就是了

网友(点评):
嗯,第一次听说拉马这个词,学习了。当时用的是你说的第二种方法。

网友(点评):
方法有几十种以上吧,但在现场连加长螺钉都无法做到的话,加13毫米以下圆柱体是最易实现的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挺简单的。。。

网友(点评):
嗯,主要是抛砖引玉,希望有别的工作中的技巧,也可以拿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放根棍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不是太紧的话倒过来橡胶锤敲背面,两锤搞定
设计的时候用中间孔顶的话要考虑两个安装螺丝的长度,长度 ...

这次的工件因为是需要起定位作用,所以配合比较紧,因此不太容易弄出来。

另外那两根螺栓主要是固定作用而不是为了拔出使用的,所以暂时没啥设计问题。只是一个操作技巧的问题。

网友C:
啥东东都没有,还是有点麻烦的。

如果有个细点的螺栓也能将就,长度要合适,毕竟总高还是有50mm的。

网友:
往M16的孔里放根圆棒再用M16的螺丝来拧这种方法是应该最简单的,还有另一种方法:找根长点的M16全牙螺杆,把一头磨成扁位,用外六角扳拧

网友(点评):
嗯,这个方法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东东都没有,还是有点麻烦的。

如果有个细点的螺栓也能将就,长度要合适,毕竟总高还是有50mm的。

不愧是元帅级的会员,我们当时就是用这种方法做的。

客户那里好多工具都没有,连 橡皮锤子 和 M16的丝锥 都要去别的部门去借,所以挺不方便的。

还好他们有电动砂轮,然后找了根M12*30的螺丝,把螺丝头打掉,然后放在里面进行操作的。

网友D:
把台阶孔再往下沉不就行了嘛,或者把螺纹孔上段也做成沉头的孔,就行了啊

网友:
用螺栓顶一段后 将螺栓拧出来 垫点东西再拧   不够长就再垫

网友(点评):
嗯,继续垫,直到顶出来为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台阶孔再往下沉不就行了嘛,或者把螺纹孔上段也做成沉头的孔,就行了啊
把螺纹孔上段也做成沉头的孔

虽然现在不用再设计那个圆形工件了。但是你这个办法也不错。
在螺孔间距允许和水平受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一试。
攻50螺纹也费事,往里拧50螺纹也费时间。沉头的话可以避免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中间加根小棍子,插到螺纹孔里面。

对你这种办法昨天就想来一个反对意见,因你坐到沙发因此说无力反驳!为什么?在我们实际特别是机修钳工装配上所遇到不同样的问题,一有到特紧配合换了谁头特别大!解决问题千变万化除非要粗暴、野蛮!总之在楼主什么拆解工具都没有的情况下这种办法是当前解决办法之一,但你别忘了过紧的情况下拔出工件螺栓很容易损扣(即螺纹破坏、烂牙)。

网友:
楼主;刚才都忘写了,能不能在m16的螺栓中心钻小孔套m10x1的螺纹,装上手动黄油枪软或硬管,边手动加压边用橡皮锤敲击,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你这种办法昨天就想来一个反对意见,因你坐到沙发因此说无力反驳!为什么?在我们实际特别是机修钳工装 ...

嗯,谢谢您的认真回复。里面放的东西,最好是两头平面的圆柱体,稳定能立住不倾斜不伤牙的最好。里面如果放个斜的东西,还是对螺纹有伤害的。

至于您说的加油,挺有创意的。只是没太明白您说的意思,不知道是给谁打M10的螺纹。加黄油或许会有点作用,但是我在现场还没怎么见过用黄油来对待紧密配合的,或许是某些特殊环境不允许使用吧。这种紧密配合,确实不好安装,这一次客户的操作工好不容易拆下来,之后往回安装的时候,两个圆形工件,装了十五分钟只装进去一个,另一个怎么也弄不进去了。结果还是我们这边的SV出手,给弄进去了,然后装螺栓发现乱牙,重新攻丝然后装进去的。装配这东西,尤其是到了紧密配合,我看了好几次,感觉确实不好弄。

网友(点评):
黄油枪出油管螺纹是M10x1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您的认真回复。里面放的东西,最好是两头平面的圆柱体,稳定能立住不倾斜不伤牙的最好。里面如果 ...

看到你的回复俺一下子想到了伤感的过去,象这样的工件装配问题的确是麻烦事,在当时俺在外单位借了超高压手动泵对其一孔加注液压油,其实是把它当做没有活塞的确切地说把它当做柱塞缸千斤顶用了。后来在野外作业也同样踫到这个问题,没有手动液压泵,但在所有的工程机械上都不缺少一个手动黄油枪,虽然费了点事,但比人工手工敲击、螺栓外拔的方式强多了。非常感谢你的单机双屏的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回复俺一下子想到了伤感的过去,象这样的工件装配问题的确是麻烦事,在当时俺在外单位借了超高压 ...

哥们辛苦了。看来也是在现场吃过苦的人。你说的黄油枪,我大概明白点意思了,可以作为一种思路以后使用。
现在的这个结构,如果从中间的孔往里灌油,担心它从旁边的两个孔出来而不能顶起工件,所以暂时可能不能用。

谢谢你还记得,以前给你回过的帖子,看到你的ID我就想起了,在那个韩国机械小女生帖子里,和你讨论电脑屏幕的事情了。时光荏苒,才过了一个多月,但是感觉似乎过了好久。希望能继续在论坛里看到你的声音。Best Regards

网友(点评):
你说担心它从旁边两孔……这样紧塞卫生纸再来一铁板中间钻孔16mm,用中间拧紧外m16通孔螺栓再把两己塞纸的两如堵死即可。

网友(点评):
写错了,两孔堵死即可,油从中间孔加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哥们辛苦了。看来也是在现场吃过苦的人。你说的黄油枪,我大概明白点意思了,可以作为一种思路以后使用。 ...

哎呀!你哪!无论什么都灵活地用,这紧密配合实际上是全封闭了。如果边缘有油溢出压点黄油快速手动加压就了。

网友(点评):
嗯,以后有机会试试,M10是吧,我记住了。thx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呀!你哪!无论什么都灵活地用,这紧密配合实际上是全封闭了。如果边缘有油溢出压点黄油快速手动加压就 ...
这样紧塞卫生纸再来一铁板中间钻孔16mm,用中间拧紧外m16通孔螺栓再把两己塞纸的两如堵死即可

你还是让我往里面放个去掉螺丝头的M12直接拧吧,这样容易一些。。。。。。整得太复杂了又该被同事批评了。

网友(点评):
哈哈……俺就知道你玩不了,等你累疲了的时候才知这方好的时候,都这样了整得没法收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的工件因为是需要起定位作用,所以配合比较紧,因此不太容易弄出来。

另外那两根螺栓主要是固定作 ...

既然两边螺丝是固定用的,中间螺丝孔是顶出用的,难道拆的时候不是直接利用固定螺丝安装到中间孔顶出工件?莫非还要另外去找合适的螺钉或圆柱啊?这明显是设计没考虑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两边螺丝是固定用的,中间螺丝孔是顶出用的,难道拆的时候不是直接利用固定螺丝安装到中间孔顶出工件 ...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那个螺孔只是用来拔工件的,并不和旁边的连接用螺栓发生直接关系。
比如有的时候,连接用螺栓用M10或M16的而拔工件螺孔用M12的,而且长度也不一样,并不是直接对应的。
拔工件的时候,用反作用力锤子的时候多一些,那个螺孔,和锤子头的螺纹能对上就好。

网友:
放个小点的螺钉,在用16的螺钉锁下去。就向用拉马行程不够时。都会加个东西垫下。

网友F:
用一个长一点的螺钉 拧进去后实用拉马把它顶出来 下次安装时要在周边抹上黄油,下次拆卸方便了,这种模式下一般开两个螺纹孔两个螺钉一起进去顶出,方便,个人觉得一个螺钉很难顶出吧,容易顶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长一点的螺钉 拧进去后实用拉马把它顶出来 下次安装时要在周边抹上黄油,下次拆卸方便了,这种模式下 ...

嗯,一个螺孔确实容易顶死,
稍微倾斜一些的话,就出不来了,
就需要把它敲得水平,
或者用螺丝往下拧拧让它水平,
同时也就出现了三楼描述的问题。

不过因为工件小,所以一般也就设计一个拔出螺孔,
如果工件大的话,考虑用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那个螺孔只是用来拔工件的,并不和旁边的连接用螺栓发生直接关 ...

其实,你的思维方式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反作用锤子非常容易做一个:找一段直径16以下的圆钢,一端焊上M16的单头螺柱(螺栓去掉无螺纹的那一端),另一端焊一挡头(什么形状无所谓,只要能把垂头挡住)做拉杆,锤头可以是带孔的任一有足够质量的铁器(手锤或大锤锤头、皮带轮或类似的工件等),套在拉杆上即可。

网友(点评):
这就是5-60年代上海机床厂用的拔销钉用的拔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你的思维方式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反作用锤子非常容易做一个:找一段直径16以下的圆钢,一端焊 ...

嗯,如果做一个反作用力锤子的话,基本就是按照您说的方法来做。
主要是当时在客户那里做改造工事,如果让他们特意下料焊接不太好,
弄这些又要多花时间,最主要是这东西他们平时用不上所以就没特意做。
不过还是谢谢您的详细描述,让不了解那个锤子的朋友也能有了一些印象。

网友(2017-01-09):
学习了  各位讨论得很激烈很实用

网友:
我们以前在模具拆装的有销钉拔不出来的时候会用气枪往里吹气,配合用手稍稍用力往外一拔就出来了~~~

网友:
大侠述事严谨,细心,佩服!

网友:
拔销器,模具上紧配的销子都可以拔出.前端螺纹拧紧,一上一下敲出来了.

网友:
请看这个拔销器的链接吧http://www.cmiw.cn/thread-477818-1-1.html

网友:
螺丝不够长可以换长螺丝啊!

网友(2017-06-02):
看了那么多,我就想问问什么是反作用力锤,百度都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