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工件的机床如何选择?刚刚接到单子

楼主(2012-08-08):
刚刚接到的单子,在Φ10Φ12Φ8的圆钢上钻孔攻丝有M4的M5的,深度都不浅,最深25mm,我厂现有的数控车肯定不行了,50的床子太大了,买台仪表车吧又好像不太能够胜任,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什么样的机床能够很好的解决这样的小件呢。工序是平端面—钻孔—倒角—攻丝—切断,外圆都不用加工,要求是大批量,快速,运行成本低,稳定。

网友A:
最佳选择单轴六角自动车,型号C1318,40秒左右一件。
如没有使用此类设备的经验和条件,可选用六角车,型号C3025或C336,闲置设备市场两三万一台,半自动加工,工装和调整都较简单,几十分钟调好刀具就可进行批量生产,加工一般精度和中小批量的零件,效率不比简易数控低。

网友(点评):
大侠能不能搞个帖子 普及下六角车的知识

网友(点评):
这类车床调整要比普车简单得多,几样简单的工装也可永久性使用,操作工属熟练工种。虽然对有一定批量的形状复杂的零件能快速加工,但也只能加工200mm长度以下的零件。技术熟练了也可以当不车用,干单件活。

网友(点评):
很希望能看到大侠发关于六角车的帖子。

网友:
我发现我好像没见过六角车啊  惭愧

网友:
没见过六角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选择单轴六角自动车,型号C1318,40秒左右一件。
如没有使用此类设备的经验和条件,可选用六角车,型号 ...

是不是这个东西?

网友:
请在网上查一下“南京机床厂回轮式六角车,哪里有详细的介绍和图片。

网友:
凸轮机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东西?

C3040/1机床适宜加工直径40mm以下的冷拔棒料,使用卡盘夹紧工作时,加工直径可以扩大到100mm。工件的最大回转直径220mm。机床采用机械传动,性能可靠,操纵方便,噪音较小,采用单手柄预选变速,换速灵活,大大缩短辅助时间。回转刀架备有14个刀具孔,可以安装多种刀具,适用于采用多刀切削,提高生产效率。  机床可以进行外圆切削、端面切削、成形切削、钻孔、扩孔、铰孔、镗孔、滚花、切槽割断的工序可用于单件零件加工,更适于成批零件加工。机床备有多种附属装置和附件,利用靠模可完成锥度,曲面及内外螺纹加工。机床按ISO国际标准设计制造,精度高,零件加工质量稳定。  机床道轨采用密烘铸铁,并经淬硬、磨削加工,因此磨损少、寿命长、精度保持性好。

型号
C3040/1

重量
1800(kg)
主电机功率
4(kw)
最大加工直径
40(mm)
最大加工长度
10(mm)
最大回转直径
300(mm)
主轴通孔直径
40(mm)
主轴转速范围
2000(r/min)
主轴转速级数
14

图片不知怎么回事复制不过来,自己上网输入“南京机床厂C3040回轮式六角车床”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