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折弯公差能不能控制在+-0.1mm之内

楼主(2012-08-08):
  接到一款铝质钣金件,尺寸精度要求在+-0.1之内,尝试过很多,一直没能完全控制。求助专业做铝质钣金件的专业人士指教。

网友:
这个应该没多大问题,我公司有以客户就专门做铭板的,主要是铝板折弯
有需要进口东洋折弯设备可以联系我,随时欢迎到我公司展场参观
肖生13825791653

网友A:
想要那么高的精度首先得把铝板材质整好了再说
铝板可能因为不是一批板材造成的材质有差异
折弯的扣除不一样,角度不一样,所以很难保证+-0.1的公差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上很难保证,尤其是稳定的尺寸!

网友(点评):
很正确,稳定性太难保证,在加工时,就是这个问题让我们太头痛

网友:
嗯嗯~是可以做的
只要鋁板板厚一致就可以達到

网友(点评):
板厚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用的是5052的韩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那么高的精度首先得把铝板材质整好了再说
铝板可能因为不是一批板材造成的材质有差异
折弯的扣除不一 ...

材料用的韩铝5052,基本上,每次的量都不大,只有几十套。所以应该材料这一块的影响相对要小些,个人认为。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发表见解,这款产品还有试产中。在客户那里,看到有一家做得比较好的供应商,尺寸都在公差内,关键是他的稳定性比较好,同批产品,都控制在一的范围内,确实佩服!

网友:
要进口好的板材,开料时同纹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