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连接的轴,如何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2-08-08):
请教各位机械大师,两根通过螺纹连接的轴,如何保证连接后的同轴度呢?

谢谢!

网友:
工况不清,无法解答。什么螺纹,多长  多大 。。多大的轴,同轴要求多少???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钻杆的连接形式。

网友:
具体工况不清,个人愚见,如果同轴度要求不是很高,就得在加工上下功夫,如果稍高,就不能用这个法子了吧

网友:
做成三个台阶,螺纹在中间,前后两个台阶光面,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
你的同轴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A:
靠螺纹连接的两个轴要想保证同轴度很难,螺纹间隙比较大。
个人感觉可以先将两根轴连接一起后再车外圆,保证同轴度。

网友:
5楼方法应该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螺纹连接的两个轴要想保证同轴度很难,螺纹间隙比较大。
个人感觉可以先将两根轴连接一起后再车外圆,保 ...

谢谢!

网友:
方法不错啊。但什么叫用螺纹连接?是用带螺纹的连接套,还是用螺杆连接?即使你连一块车就能保证同轴了吗?

网友:
想别的办法吧,攻牙很难保证几个丝的垂直度

网友:
螺纹连接,内外圆柱面定心。
纺织机械配件“罗拉”,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主要还是靠端面配合  端面与螺纹中心线要垂直  另外攻牙时把丝攻固定在在车床的尾架上  零件固定在卡盘上

网友:
两轴只是用螺纹来连接,又不是用螺纹来定位,没什么关系的。你可以在轴的结合部做好定位,螺纹的设计躲开就行了。

网友(2013-04-19):
支持7楼方法,一刀车

网友:
意思是螺纹只是起固定作用,通过其中一个零件外圆车个配合台阶和外螺纹和另一零件车内孔配合台阶和内螺纹的配合保证?不错的方式,加工精度还真得保证同轴度,安装容易卡死。

网友:
螺纹的外形:前端可以由光轴、锥轴组成,后面是螺纹。

网友:
锥度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