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咬死,奉上几个资料并请教

楼主(2012-08-09):
最近碰到这个问题(不锈钢螺纹咬死),所以查阅了一些资料,对螺纹咬死有了基本了解。

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内、外螺纹均为不锈钢材料,外螺纹镀铬,连接好后,在高温高压下工作一段时间(1周左右),由于热膨胀,会不会在拆卸时再次碰到咬死问题呢?

望各位设计师们赐教,谢谢!
Thread Galling.pdf (160.71 KB, 下载次数: 40) Galling of Stainless Steel Fasteners.pdf (104.1 KB, 下载次数: 30) How To Stop Thread Galling On Stainless

网友:
前一阵子正好碰见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有的人怕太松,有的人怕太紧,不好整呀。

网友:
螺纹加上抗咬合剂试试吧

网友:
我以前有接触过石油行业的输送管制造,他们的材料一般都是优质不锈钢,采用的办法是螺纹表面喷细砂,然后再涂上一层抗咬合剂(似黑泥一样的微金属粉末泥)这是石油行业的抗咬合方法。

网友(点评):
可以是二硫化钼

网友:
不锈钢螺纹副连接时必须使用抗咬合润滑剂,一般使用二硫化钼(类似黄甘油,但性能更高一些的润滑剂,颜色黑褐色),如果不用,多数情况下都会出现螺纹咬死烧结现象

网友(点评):
二硫化钼是粉末状的,可能添加的时候有点麻烦,特别是要求在洁净空间内使用

网友(点评):
这里用于润滑的是二硫化钼油脂状润滑脂,使用起来很方便,跟以前的黄甘油用法基本差不多

网友:
不锈钢螺纹表面有镀层可避免咬死,镀银的效果最好

网友:
最常用的方法是 在螺丝上摸点高温油脂就行了。

网友:
涂上二硫化钼润滑脂就可以了

网友:
原因:材质

因为奥氏体不锈钢屈服强度较低,很容易发生塑性流动。

螺纹的相对滑动造成热量的集中,加上不锈钢的导热性较差,很容易破坏表层的氧化层,造成粘着状态。

应对:一,改材料
二,减小热量(加高温润滑剂)
三,装配扭力。

网友:
螺丝与螺母,如果材质都是304不锈钢,螺纹咬死现象,好像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适当缓解?

网友(点评):
换不同材质的呢,就象传动中轴与轴套不能用同种材料;

网友(点评):
看来只能换板质了,螺丝保持304不锈钢,螺母换成其它的。换成其它非奥氏体不锈钢(如马氏体),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一般说来,马氏体不锈钢的机械性能比奥氏体不锈钢好些。

网友A(2012-09-26):
另外,如果单纯的螺纹的话,可以建议你在外螺纹上镀一层铜合金,这样基本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这么干了多少年了

网友(点评):
强度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涂二硫化钼,以前做化工设备,长期四百度高温工作的计量泵,换下来拆也不会咬死

网友:
密封面会咬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如果单纯的螺纹的话,可以建议你在外螺纹上镀一层铜合金,这样基本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这么干了多少年 ...

基本不影响,镀层铜合金,还算可以

网友(2014-06-24):
导致螺纹咬死的原因主要有螺纹咬入未攻丝部分(计算螺孔与螺栓间的间隙)、塑性变形(预紧力过大或部分螺纹收礼过大)、螺纹表面粗糙度大(螺纹间有毛刺)等

网友(2014-09-22):
不锈钢螺纹镀银也可以吗,银比较软吧

网友:
楼主指导下,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亲,在吗

网友:
张知识了,

网友:
紧固的手法也有关系!

网友(2016-12-24):
引用 网友A:

你好,方法挺好的,你们镀的是什么铜?

网友:
镀银的效果可以试试

网友(2025-07-15):
刚好急用

网友:
来刷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