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是yw2,老是烧刀,每车一刀都要重新磨,急!

楼主(2012-08-09):
6152普通车床加工 直径210*1127的管件,毛坯直径220,调质硬度HBS240-280, 双顶车外圆,转速150,走刀0.25,刀具是yw2,但老是烧刀,基本上每车一刀都要重新磨刀,有时候车一半就要磨刀。

请问各位大虾,刀具应该怎么刃磨才能耐用?然后是刀头下面都磨空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转数偏高,刀头下掏空的原因是铁屑磨的,把刀磨成上出屑打着卷出来的就行。

网友:
适当降低转数,磨断屑槽适当窄一些。

网友B:
工件是什么材质?

网友:
这么大的工件,竟然打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C:
想看看照片啊,能不能照相啊?
掏空的意思是后刀面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转数偏高,刀头下掏空的原因是铁屑磨的,把刀磨成上出屑打着卷出来的就行。

管子是中空的,150的转速还高? 再低的话就干不出活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是什么材质?

工件材质是调质27simn的,

网友(点评):
液压支柱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看照片啊,能不能照相啊?
掏空的意思是后刀面磨损?

嗯,后面,合金下面 磨空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转数偏高,刀头下掏空的原因是铁屑磨的,把刀磨成上出屑打着卷出来的就行。

转速再低就不出活了阿

网友D:
既然是调质材料为什么还用YW2呢?最少也要YT15啊,好点的涂层刀,而且看你的走刀量大了吧,双顶,刚性够不。如果不精车就不要双顶,是精车还用大走刀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调质材料为什么还用YW2呢?最少也要YT15啊,好点的涂层刀,而且看你的走刀量大了吧,双顶,刚性够不。 ...

嗯, 我们这就yw1,yw2的刀头,我们这是焊接刀 , 半精车,留三十丝磨量 加工量10M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我们这就yw1,yw2的刀头,我们这是焊接刀 , 半精车,留三十丝磨量 加工量10MM

那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吧,YW2用于半精车也行,但焊接时不能过火,往往由于焊接时温度太高,时间太长,刀具就达不到原有的机械效能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耐磨,另一个工件发震也会造成刀具的磨损,破裂。双顶也会在车削过程中打滑,就会出现烧刀,崩刀。

网友E:
双顶一刀也加工不到头啊,卡盘三爪修下,一头夹一头顶,转速降到80转左右,走刀量还可以高,0.3没什么问题,刀头起槽,保证断屑顺利!我们用6180普车加工200左右直径的钢件加工出来的铁屑手弯不动,吃刀量单面4毫米.两头顶吃刀量上不去,所以楼主用的是高转速小吃刀量,容易磨损!焊刀的时候准备一桶石灰粉,焊好后马上把刀头插入石灰粉中保温,隔夜冷却后取出使用,磨刀时注意温度,砂轮勤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顶一刀也加工不到头啊,卡盘三爪修下,一头夹一头顶,转速降到80转左右,走刀量还可以高,0.3没什么问题,刀头起 ...

   车完要掉头的, 车完之后还有再磨的,  双顶 是为了保证同心,   转速再慢了 就干不 出来活了,请问刀子焊完之后放进 石灰里保温有什么作用?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吧,YW2用于半精车也行,但焊接时不能过火,往往由于焊接时温度太高,时间太长,刀具就 ...

  现在烧刀, 车一会切削刃就磨没了 ,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E:
管壁多厚?我不知道你现在车床是加工几刀,按你的尺寸在我们工厂做属于一刀过的活,只要表面没什么突起,按90转,0.3的走刀量,一个工件大概要50分钟到1个小时一件,不知道你现在的加工速度是多少?YW2焊完保温是保护刀头不要太脆,否则容易崩尖!

网友C:
我都要晕了,“空了”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你这说的也不用术语也不上图让人摸不着头脑。
如果只是后刀面磨损而已,前刀面没有月牙洼的话,那应该是后角太小的原因,加大一下后角,减小一点前角,既减小后刀面的磨损又能保证刀尖强度。
现在切屑形状如何?切屑颜色如何?你这形容的也不具体,也没有图,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刀片材质选的不对,应该YT,

网友:
220的毛坯,150的转速可以了,你走刀可以加快0.4都没关系,吃刀也要大点,最好粗车余量一刀去除,避免在氧化皮上切削,留一毫米精车.磨刀很重要.还有焊接刀具的耐用度跟保温也有很大关系.再一个就是材料热 处理的硬度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工艺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速再低就不出活了阿

一天八小时能扯几个?

网友F:
看了这么多,你还是换把机夹刀,安装可转位刀片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八小时能扯几个?

   也就是四个那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壁多厚?我不知道你现在车床是加工几刀,按你的尺寸在我们工厂做属于一刀过的活,只要表面没什么突起,按90转 ...

管壁180,外圆220 , 车到210 ,十个米的加工量, 我是两刀过的, 一个活下来最少也要两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工艺不太好

工艺应该怎么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要晕了,“空了”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你这说的也不用术语也不上图让人摸不着头脑。
如果只是后刀面磨损 ...

车刀主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这么多,你还是换把机夹刀,安装可转位刀片干吧

全是焊接刀阿

网友(点评):
不会叫你们采购去买呀

网友:
加大刀具前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艺应该怎么安排?

你上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图吧

首先是下料,热处理, 镗孔,然后车架口,车端面,最后双顶 车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八小时能扯几个?

一天八小时,我最多车4个,现在都是两个左右,别人都四五个

网友:
降低转速 加大走刀量

网友:
100米的转速,还是粗车,无论什么材料,此硬度都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转数偏高,刀头下掏空的原因是铁屑磨的,把刀磨成上出屑打着卷出来的就行。

C型销不行吗? 刀具几何参数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要晕了,“空了”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你这说的也不用术语也不上图让人摸不着头脑。
如果只是后刀面磨损 ...

红色部分的铁被铁削磨空了,怎么办?

网友G:
转速八九十左右,走刀0.4——0.6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转速八九十左右,走刀0.4——0.6

这样虽然不烧刀了, 但是影响了加工效率阿

网友:
像楼主所说的刀空了 原因是转速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件材质是调质27simn的,

对,是的, 你也是做这个的么?

网友:
用主偏角75度,刃倾角0度.刀头底下就不会掏空了。

网友:
上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