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指令代码大全,哪位社友有?

楼主(2012-08-09):
最近看到一些机床上的指令时以前没接触到得  查找资料没找不到
M59 M60 M61 G10 G11.. 还有一些不记得了 FANUC 数控车上面的

  如果哪位朋友有指令大全 请帮忙给大家分享一下 啊  在网上找 一些指令也找不出来

网友:
  有些代码是特定的

网友A:
数控编程代码详细解释
一、G00与G01
G00运动轨迹有直线以及折线两种,该指令只是用于点定位,不能用于切削加工
G01按指定进给速率以直线运动方式运动到指令指定的目标点,一般用于切削加工
2、G02与G03
G02:顺时针圆弧插补 G03:逆时针圆弧插补
3、G04(延时或暂停指令)
一般用于正反转切换、加工盲孔、阶梯孔、车削切槽
四、G17、G18、G19 最简单的面选择指令,指定最简单的面加工,一般用于铣床以及加工中心
G17:X-Y最简单的面,可省略,也能够是与X-Y最简单的面相平行的最简单的面
G18:X-Z最简单的面或与之平行的最简单的面,数控车床中只有X-Z最简单的面,不消专门指定
G19:Y-Z最简单的面或与之平行的最简单的面
五、G27、G28、G29 参考点指令
G27:返回参考点,查抄、明确承认参考点位置
G28:自己主动返回参考点(经过中间点)
G29:从参考点返回,与G28配合使用
6、G40、G41、G42 半径补偿
G40:取消刃具半径补偿
先给这么多,晚上整理好了再给
七、G43、G4四、G49 长度补偿
G43:长度正补偿 G44:长度负补偿 G49:取消刃具长度补偿
8、G32、G92、G76
G32:螺纹切削 G92:螺纹切削固定轮回 G76:螺纹切削复合轮回
9、车削加工:G70、G71、72、G73
G71:轴向粗车复合轮回指令 G70:精加工复合轮回 G72:端面车削,径向粗车轮回 G73:仿形粗车轮回
十、铣床、加工中心:
G73:高速深孔啄钻 G83:深孔啄钻 G81:钻孔轮回 G82:深孔钻削轮回
G74:左旋螺纹加工 G84:右旋螺纹加工 G76:精镗孔轮回 G86:镗孔加工轮回
G85:铰孔 G80:取消轮回指令
十一、编程方式 G90、G91
G90:绝对坐标编程 G91:增量坐标编程
十二、主轴设定指令
G50:主轴无上转速的设定 G96:恒线速率节制 G97:主轴转速节制(取消恒线速率节制指令) G99:返回到R点(中间孔) G98:返回到参考点(最后孔)
十三、主轴正反转停止指令 M03、M04、M05
M03:主轴正传 M04:主轴反转 M05:主轴停止
十四、切削液开关 M07、M08、M09
M07:雾状切削液开 M08:液状切削液开 M09:切削液关
十五、运动停止 M00、M01、M02、M30
M00:程序暂停 M01:计划停止 M02:机床复位 M30:程序结束,指针返回到开头
十六、M98:调用子程序
十七、M99:返回主程序
其它回答4: G代码 内部实质意义
G00 迅速定位
G01 直线插补
G02 圆弧插补
G03 圆弧插补
G04 暂停
G13 刀架选择:刀架A
G14 刀架选择:刀架B
G17 刃具半径补偿:X-Y最简单的面
G18 刃具半径补偿:Z-X最简单的面
G19 刃具半径补偿:Y-Z最简单的面
G20 原始位置指令
G21 ATC原始位置指令
G22 扭距跳过指令
G24 ATC原始位置移动指令(不带直线插补)
G25 节点位置移动指令(不带直线插补)
G28 扭距极限指令取消
G29 扭距极限指令
G30 跳步轮回
G31 固定螺纹车削轮回:轴向
G32 固定螺纹车削轮回:端面
G33 固定螺纹车削轮回
G34 变螺距螺纹车削轮回:增加螺距
G35 变螺距螺纹车削轮回:减少螺距
G36 动力刃具轴-进给轴同步进给 (正转)
G37 动力刃具轴-进给轴同步进给 (反转)
G40 刀尖圆狐半径补偿: 取消
G41 刀尖圆狐半径补偿: 左
G42 刀尖圆狐半径补偿: 右
G50 零点位移,主轴无上转速指令
G52 六角刀架转位位置偏差补偿
G62 镜像指令
G64 到位节制关
G65 到位节制开
G71 复合固定螺纹车削轮回: 轴向
G72 复合固定螺纹车削轮回: 径向
G73 轴向铣槽复合固定轮回
G74 径向铣槽复合固定轮回
G75 自己主动倒角
G76 自己主动倒圆角
G77 攻丝复合固定轮回
G78 反向螺纹攻丝轮回
G80 外形定义结束 (LAP)
G81 轴向外形定义起头 (LAP)
G82 径向外形定义起头 (LAP)
G83 坯材外形定义起头 (LAP)
G84 棒料车削轮回中改变切削前提 (LAP)
G85 调用棒料粗车轮回 (LAP)
G86 调用重复粗车轮回 (LAP)
G87 调用精车轮回 (LAP)
G88 调用连续螺纹车削轮回 (LAP)
G90 绝对值编程
G91 增量编程
G94 每分进给模式 (mm/min)
G95 每转进给模式 (mm/rev)
G96 恒周速切削开
G97 G96取消
G100 刀架A或刀架B零丁切削的优先指令
G101 创成加工中直线插补
G102 创成加工中圆弧插补 (正面) (CW)
G103 创成加工中圆弧插补 (正面) (CCW)
G107 主轴同步攻丝,右旋螺纹
G108 主轴同步攻丝,左旋螺纹
G110 刀架A恒周速切削
G111 刀架B恒周速切削
G112 圆弧螺纹车削CW
G113 圆弧螺纹车削CCW
G119 刃具半径补尝:C-X-Z最简单的面
G122 刀架A副主轴W轴指令 ⒀
G123 刀架B副主轴W轴指令 (G14)
G124 卡盘A有用原点
G125 卡盘B有用原点
G126 锥度加工模式OFF指令
G127 锥度加工模式ON指令
G128 M/C加工模式OFF指令
G129 M/C加工模式ON指令
G132 创成加工中圆弧插补 (侧面) (CW)
G133 创成加工中圆弧插补 (侧面) (CCW)
G136 坐标反转结束或Y轴模式 关
G137 坐标反转起头
G138 Y轴模式开
G140 主轴加工模式的指定
G141 副主轴加工模式的指定
G142 自己主动脱模主轴加工模式的指定
G143 自己主动脱模主轴以及第3刀架加工模式的指定
G144 W-轴节制OFF指令
G145 W-轴节制ON指令
G148 B-轴节制OFF指令
G149 B-轴节制ON指令
G152 可编程尾架定位 (牵引尾架)
G153 可编中心架G代码 (牵引)
G154 W-轴单向定位指令
G155 准确大概轮廓描绘模式ON指令
G156 准确大概轮廓描绘模式OFF指令
G158 刃具轴方向刃具长度偏移量
G159 刃具轴方向刃具长度偏移量(不带扭转位移偏移量)
G160 取消刃具轴方向刃具长度偏移量
G161 G代码宏功能MODIN
G162 G代码宏功能MODIN
G网易 G代码宏功能MODIN
G164 G代码宏功能MODIN
G165 G代码宏功能MODIN
G166 G代码宏功能MODIN
G167 G代码宏功能MODIN
G168 G代码宏功能MODIN
G169 G代码宏功能MODIN
G170 G代码宏功能MODIN
G171 G代码宏功能CALL
G178 同步攻丝轮回 (CW)
G179 同步攻丝轮回 (CCW)
G180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取消
G181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钻孔
G182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镗孔
G183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深孔钻
G184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攻丝
G185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轴向螺纹车削
G186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端面螺纹车削
G187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轴向直螺纹车削
G188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经向直螺纹车削
G189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铰孔/镗孔
G190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键槽切削轮回
G191 动力刃具复合固定轮回: 轴向键槽切削轮回
G205 G代码宏功能CALL
G206 G代码宏功能CALL
G207 G代码宏功能CALL
G208 G代码宏功能CALL
G209 G代码宏功能CALL
G210 G代码宏功能CALL
G211 G代码宏功能CALL
G212 G代码宏功能CALL
G213 G代码宏功能CALL
G214 G代码宏功能CALL
M代码 内部实质意义
M00 程序停止
M01 任选停止
M02 程序结束
M03 事情主轴起动 (正转)
M04 事情主轴起动 (反转)
M05 主轴停止
M06 刃具交换
M07
M08 冷却液开
M09 冷却液关
M10 主轴点动关
M11 主轴点动开
M12 动力刃具轴停止
M13 动力刃具轴正转
M14 动力刃具轴反转
M15 C轴正向定位
M16 C轴反向定位
M17 机外丈量数据通过RS232C传送哀求
M18 主轴定向取消
M19 主轴定向
M20 尾架干涉区或主轴干涉监督关(对面双主轴规格)
M21 尾架干涉区或主轴干涉监督开(对面双主轴规格)
M22 倒角关
M23 倒角开
M24 卡盘干涉区关,刃具干涉区关
M25 卡盘干涉区开,刃具干涉区开
M26 螺纹导程有用轴Z轴指定
M27 螺纹导程有用轴X轴指定
M28 刃具干涉查抄功能关
M29 刃具干涉查抄功能开
M30 程序结束
M31
M32 螺纹车削单面切削模式
M33 螺纹车削时交织切削模式
M34 螺纹车削反向单面切削模式
M35 装料器夹持器Z向滑动撤退退却
M36 装料器夹持器Z向滑动前进
M37 装料器臂撤退退却
M38 装料器臂前进到卸载位置
M39 装料器臂前进到卡盘位置
M40 主轴齿轮空档
M41 主轴齿轮1档或底速线圈
M42 主轴齿轮2档或高速线圈
M43 主轴齿轮3档
M44 主轴齿轮4档
M48 主轴转速倍率失效取消
M49 主轴转速倍率失效
M50 附带加之吹气口1关
M51 附带加之吹气口1开
M54 分度卡盘自己主动分度
M55 尾架撤退退却
M56 尾架前进
M57 M63取消
M58 卡盘底压
M59 卡盘高压
M60 M61取消
M61 圆周速率永恒固定切削时,永恒固定扭转应答忽视
M62 M64取消
M63 主轴扭转M码应答忽视
M64 主轴扭转之外的M码应答忽视
M65 T码应答忽视
M66 刀架反转展转位置***
M67 凸轮车削轮回中同步运行模式取消
M68 同步模式A运行开
M69 同步模式B运行开
M70 手动换到指令
M72 ATC单位定位在靠近位置
M73 螺纹车削类型1
M74 螺纹车削类型2
M75 螺纹车削类型3
M76 工件捕手撤退退却
M77 工件捕手前进
M78 中心架松开
M79 中心架夹紧
M80 过切前进
M81 过切撤退退却
M83 卡盘夹紧
M84 卡盘松开
M85 LAP粗车轮回后不返回起始位置
M86 刀架右反转展转指定
M87 M86取消
M88 吹气关
M89 吹气开
M90 打样
M91 开门
M92 棒料进给器撤退退却
M93 棒料进给器前进
M94 装料器装料
M95 装料器卸料
M96 副轴用工件捕手撤退退却
M97 副轴用工件捕手前进
M98 尾架低压
M99 尾架高压
M100 等候同步指令
M101 外部M码
M102 外部M码
M103 外部M码
M104 外部M码
M105 外部M码
M106 外部M码
M107 外部M码
M108 外部M码
M109 取消M110
M110 C轴毗连
M111 捡取轴自己主动零点设定
M112 M-刃具轴在第三刀架上停止
M113 M-刃具轴在第三刀架前进转
M114 M-刃具轴在第三刀架向反转展转
M115 卸料器打开
M116 卸料器关闭
M117 侧头前进
M118 侧头撤退退却
M119 工件统计专用
M120 无工件
M121 固定中心架打开/关闭
M122 固定中心架撤退退却
M123 固定中心架前进
M124 STM超时检测开
M125 STM超时检测关
M126 附带加之送气口3关
M127 附带加之送气口3开
M128 尾架转一下撤退退却
M129 尾架转一下前进
M130 卡盘妨碍检测空气关
M131 卡盘妨碍检测送气输出关
M132 卡盘妨碍检测关
M133 卡盘妨碍检测开
M134 负荷监督关
M135 负荷监督开
M136 复合固定轮回外形指定
M137 对刀器互锁排除了
M138 对刀器互锁排除关
M139 自学功能启动
M140 攻丝轮回动力刃具恒周速应答忽视
M141 C轴夹紧指令选择
M142 冷却液底压
M143 冷却液高压
M144 附带加之冷却液1关
M145 附带加之冷却液1开
M146 C轴松开
M147 C轴夹紧
M148 自己主动脱模主轴正转
M149 自己主动脱模主轴反转
M150 同步扭转关
M151 同步扭转开
M152 动力刃具轴互锁排除了
M153 动力刃具轴互锁排除关
M154 附带加之送气口2关(丈量用吹气口)
M155 附带加之送气口2开(丈量用吹气口)
M156 尾座互锁排除关
M157 尾座互锁开
M158 凸轮加工机-同步运行关
M159 凸轮加工机-同步运行开
M160 M161取消
M161 进给倍率固定(100%)
M162 M网易取消
M网易 动力刃具主轴倍率固定(100%)
M164 M165取消
M165 进给保持以及单程序段忽视
M166 尾架进给/撤退退却互锁排除关
M167 尾架进给/撤退退却互锁排除了
M168 纰漏动力刃具轴恒周速应答忽视
M169 C轴没卡紧
M172 车床内侧机械手互锁排除关
M173 车床内侧机械手互锁排除了
M174 附带加之冷却液2关
M175 附带加之冷却液2开
M176 Y轴松开
M177 Y轴夹紧
M178 尾架卡盘夹紧
M179 尾架卡盘松开
M180 机械手哀求0
M181 机械手哀求1
M182 机械手哀求2
M183 机械手哀求3
M184 卡盘互锁取消关
M185 卡盘互锁取消开
M188 尾架毗连关(牵引可编程尾架规格)
M189 尾架毗连开(牵引可编程尾架规格)
M190 尾架毗连是可用G00移动
M191 动力刃具主轴分度方向指定(顺时针)
M192 动力刃具主轴分度方向指定(逆时针)
M193 M194取消
M194 螺纹车削相位核运行
M195 M196取消
M196 螺纹车削相位核对位移量有用
M197 螺纹车削相位核对位移量断根
M200 Z轴同步进给取消
M201 Z轴同步进给G13
M202 Z轴同步进给G14
M203 刀架松开(数控刀架)
M204 LR15M-ATC;轮回时间缩短规格 (刀库换刀门关)
M205 LR15M-ATC;轮回时间缩短规格 (刀库换刀门开)
M206 LR15M-ATC;轮回时间缩短规格 (撤退退却位置防备保护罩开)
M207 LR15M-ATC;轮回时间缩短规格 (撤退退却位置防备保护罩关)
M208 门互锁C,D开
M209 门互锁C,D关
M211 键槽切削轮回:单向切削模式
M212 M-刃具轴在第三刀架上停止或键槽切削轮回:交织切削模式
M213 M-刃具轴在第三刀架上停止或键槽切削轮回:进给量指定切削模式
M214 M-刃具轴在第三刀架上停止或键槽切削轮回:等分切削模式
M215 负载监督G00纰漏关
M216 负载监督G00纰漏开
M218 附带加之吹气口关
M219 附带加之吹气口开
M220 最简单的面车削关
M221 最简单的面车削扭转比 (1:1)
M222 最简单的面车削扭转比 (1:2)
M223 最简单的面车削扭转比 (1:3)
M224 最简单的面车削扭转比 (1:4)
M225 最简单的面车削扭转比 (1:5)
M226 最简单的面车削扭转比 (1:6)
M227 LR15M-ATC;ATC操作完成等候指令
M228 ATC下一个刃具返还指令
M229 ATC动力刃具分度
M230 外部M码
M231 外部M码
M232 外部M码
M233 外部M码
M234 外部M码
M235 外部M码
M236 外部M码
M237 外部M码
M238 最简单的面车削动极力主张轴相位变更
M239 副主轴模式 主轴分度
M240 动力刃具主轴:空档
M241 动力刃具主轴:第1档
M242 动力刃具主轴:第2档
M243 排屑装配停止
M244 排屑装配正转
M246 副主轴卡盘互锁排除了
M247 副主轴卡盘互锁排除关
M248 副主轴卡盘夹紧
M249 副主轴卡盘松开
M250 工件推进器撤退退却
M251 工件推进器前进
M252 激光尺数据写入
M253 激光尺数据核对
M254 程序停止
M264 M265取消
M265 脉冲手轮节制方式是取消迅速进给
M271 主轴低速开
M272 主轴低速关
M288 副主轴模式 吹气关
M289 副主轴模式 吹气开
M290 顶门关
M291 顶门开
M296 时间常数切换 (用于少量切削标志)
M297 时间常数切换 (用于有用外形)

网友(点评):
好像没有看到楼主所说的指令解释

网友:
水平有限 本人还是个初学者,望见谅,这些资料均来自网络,我这里用的是加工中心,很多指令都对不上,具体用法都需要实践。
努力拼搏,笑对生活!

楼主:
看得我很是蛋疼啊

网友:
G11数据设置取消
M59 60 61 是不是你们机床定制的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控编程代码详细解释
一、G00与G01
G00运动轨迹有直线以及折线两种,该指令只是用于点定位,不能用于切削 ...

加工中心让刀套回刀库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让刀套回刀库是多少啊

不知道不同的系统是不是同一个指令给你份资料,仅供参考
JOG状态   按下回转按钮3秒 灯亮    KIWA设备
10%刀盘正转
20%ATC闸门打开

  M171
30%双臂工具旋转夹紧 反时针旋转90度 M161
40%主轴夹紧松开

  M162
50%双臂180度正转(反时针)
手臂下降→回转180→手臂上升
M164
60%双臂180度逆转(顺时针)
手臂下降→回转180→手臂上升
M165
70%主轴夹紧    M166
80%双臂返回原位置 顺时针旋转90度 M167
90%ATC闸门关闭    M172
100%刀筒上升    M168
110%刀筒下降    M169
120%双臂移动到中间位置
在主轴松开状态下下降→旋转90度

130%主轴定位停止    M19
150%刀盘逆回转

网友:
看得眼都花了。。。看来只有多记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