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轮画法

楼主(2012-08-09):
求助,这是一个链轮的图纸,由于我是新手,不知道里头尺寸是否齐全,急盼回复啊!

网友A:
自己查下机械制图或是查看GB里的标准,

就不需在这里急呀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下机械制图或是查看GB里的标准,

就不需在这里急呀急的。

关键是木得查,

网友(点评):
关键是自己懒吧! 都可以上社区了,其他网站没有被限制吧!

网友(点评):
手册上有啊

网友(点评):
不会查总可以了吧,因为我是材料的,压根就不懂

网友:
最佳方法确定你能不能画出链轮就是知道你的链节距,链轮齿数,滚子直径,这三个参数决定了你的链轮齿形...有了这三个参数你其他的参数都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B:
看一下我的附近就知道了怎么画了,是solidsorks专门画齿轮链轮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就是SW的插件啊

网友(2012-12-25):
有倍速链的吗?

网友(2016-07-18):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我的附近就知道了怎么画了,是solidsorks专门画齿轮链轮的

亲,怎么使用啊,不好使怎么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