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三坐标测量仪的品牌

楼主(2012-08-09):
想买个三坐标测量仪,我们的工件是直径四米多高3米的圆筒形工件。精度一般达到多少?哪个牌子的比较好

网友:
找几家卖三坐标的问问呗!以前用过海克斯康的,感觉还可以

楼主:
昨天联系了一家,开价五六百万,是不是太贵了

网友:
你的行程很大,所以价钱也就不会便宜啦。  一分价钱一分货了。

网友:
蔡司的很好,不过这么大的量程不会便宜的

网友:
德国蔡司的三坐标最好,你们的产品比较大,建议买龙门式的三坐标。

网友:
蔡司的不错,不过你们的工件太大,估计会很贵的。买便宜的就买海克斯康的吧。

网友:
直径四米高三米,精度要求呢。。。。可不可以考虑关节臂,成本上要节约些,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精加工件,精加工件的话就不行,这么大的工件肯定  μ  级精度是达不到的。。。因为工件变形都很大。。。你这个还真超出我们产品的范围。。。。海克斯康和蔡司都可以买。。关键是环境要稳定。。还有检定的方法。。。因为这些都是靠补偿出来的。。。台子基础和机器要基础分开防止工件上下影响设备精度。。这个是关键哦。。。就是检定精度再好,上下几次工件。。。就没精度咯。。。

网友:
蔡司的好,但最贵

网友(2012-09-09):
我们公司用的是海克斯康 便携式的 不过行程不大,测量同轴度误差比较大,其它的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