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10MM深的螺距1.5的孔,要孔打多深,丝攻实际往下攻多少MM?

楼主(2012-08-09):
我要10MM深的螺距1.5的孔,要孔打多深,丝攻实际往下攻多少MM?

谢谢。

网友A:
我来翻译一下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攻M10的丝攻,需要底孔打多深?螺纹攻多深?
根据图纸要求的深度,底孔要深两到三牙,具体看你丝攻什么样,用眼瞄一下你的丝攻前面导向多深就好了。

网友:
如果没有具体的规定?可参照下面标准
根据国家标准GB897-88 在钢上螺栓的旋入深度为螺栓直径的1倍。
根据国家标准GB898-88 在铸铁上螺栓的旋入深度为螺栓直径的1.25---1.5倍。
根据国家标准GB900-88 在铝上螺栓的旋入深度为螺栓直径的2倍。
当不穿通孔时,应另加0.5倍螺栓直径的攻牙深度及0.2--0.5倍螺栓直径的钻孔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翻译一下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攻M10的丝攻,需要底孔打多深?螺纹攻多深?
根据图纸要求的深度,底孔要 ...

不是的呀,就是深10MM

网友(点评):
好吧,我错了,我帮不了你,我没见过深10mm螺距1.5的孔是什么孔。。。

楼主:
丝攻前面不是有一段长度攻出来螺纹规是拧不进去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呀,就是深10MM

呵呵 我的问题重点是丝攻下去多少

网友:
如果图纸要求加工你要么把丝攻磨平。要么把底孔打深。10毫米就是有效尺寸。把底孔深点没事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