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科技聚氨酯特性,我要买一种脚轮

楼主(2012-08-09):
我要买一种脚轮,样本上写的材质有高科技聚氨酯上网查了也没找到。哪位知道它有什么特性?耐磨性怎么样

网友A:
高科技聚氨酯 它的特性是 忽悠 国内客户,耐磨性和一般聚氨酯差不多,不会很特出。

要不再改个名称,就叫  纳米科技聚氨酯 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科技聚氨酯 它的特性是 忽悠 国内客户,耐磨性和一般聚氨酯差不多,不会很特出。

要不再改个名称,就 ...

我用过聚氨酯铸铁轮,耐磨还可以。加上什么“高科技”不知道耐磨性和之前比怎么样啊?

网友(点评):
聚氨酯的材料就是那几种,内部添加物的配方会有所不同,耐磨性是有些差异但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国产料和进口料的差异就比较明显,尤其是在 寿命 这个项目上的比较。

网友:
我有用过“环球”的高强度聚氨酯脚轮和超级聚氨酯脚轮,耐磨性和耐蚀性都还可以,后者更佳,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厂家具体情况。

网友(点评):
我用过科顺的,采购比较方便

网友:
脚轮,先考虑承载系数再考量耐磨性, 而脱胶的可能性比耐磨性更要紧。

在一般的使用场合并不需要担心耐磨性的问题,有口碑的厂牌产品基本上是够使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