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带钢的时候为什么不用管钢带的屈服强度RP0.2,只需考虑抗拉强度Rm?

楼主(2012-08-09):
冷轧带钢的时候为什么不用管钢带的屈服强度RP0.2,只需考虑抗拉强度Rm?

网友:
抗拉强度的代号由原来的σb修改为Rm ,单位由MPa修改为N/mm2。
非比例伸长应力(别称屈服强度)名称修改为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代号为Rp0.2,单位为N/mm2。

楼主:
你这不是不是等于没说吗  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
屈服只是钢材变形的开始,钢在变形过程中硬化,会大于出事屈服的应力,而抗拉强度室极限,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网友:
屈服只是钢材变形的开始,钢在变形过程中硬化,会大于初始屈服的应力,而抗拉强度室极限,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能不能说的再稍微详细一点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不是不是等于没说吗  不过还是谢谢啦

冷轧带钢为什么要用Rm ?
钢管为什么要用RP0.

想过其中的内涵不?其使用的场合与要求想过不?

当屈服现象不明显时,以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0.2代替下屈服强度。

Rm:  抗拉强度。也叫强度极限指材料在拉断前承受最大应力值。
Rp0.2:屈服强度。金属材料发生屈服现象时的屈服极限,亦即抵抗微量塑性变形的应力。

屈服,这一阶段的最大、最小应力分别称为下屈服点和上屈服点。
由于下屈服点的数值较为稳定,因此以它作为材料抗力的指标,称为屈服点或屈服强度(ReL或Rp0.2)。

网友:
材料变形的过程先是弹性变形,继续施加外力才是永久变形

屈服点只是弹性变形的开始,

楼主:
太感谢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