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用石墨做模具,哪位对石墨有研究?

楼主(2012-08-09):
我们公司用石墨做模具,铸造温度760度左右,但是石墨型腔尺寸缩小竟然达到40道。但外形尺寸变化不大。有人说是铝的收缩导致了这些问题,但有有人说是石墨不致密的原因。但石墨的密度是达到1.85的。所以请对石墨有研究的给我一点资料。

网友:
石墨模具?第一次听说,给上上课吧

网友:
只知道石墨可以做炸弹

网友:
呵呵,不见的说对啊,我只是加工石墨的。
我们用石墨做电极,其中原因之一是石墨不会随温度变化,所以你说收缩,应该不是石墨的原因,是你浇铸材料的原因,
铝的收缩非常严重的,你可以查一下他的收缩系数看看。

网友:
怎么连石墨的特性都没搞清楚就用来干模具,先查查相关资料吧

网友(2013-12-11):
怎么连石墨的特性都没搞清楚就用来干模具??

网友:
我是用石墨做高温材料的  没听说还能用在模具上啊

网友(2014-08-10):
石墨模具我们用在粉末冶金产品
石墨有很多种, 有等静压石墨(高纯石墨压制而成) , 还有三高”石墨产品(高纯度、高强度、高密度) ,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就要用国外的料了。  还有外资在国内设厂专门生产石墨电极和石墨模具,质量好价格高,名字就不说了,免得有广告之嫌。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