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360板加工弧度,请教

楼主(2012-08-09):
现在有NM360材料的40厚的板材,要弯弧度,在油压机上试了几次都断裂了,请问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吗?谢谢了。

网友:
个人愚见.油压机弯孤度是一次成型吗?可不可以多压几次,分次成型,因而改变被拉伸面的抗应力破坏和抗疲劳等.

网友:
材料加热后弯折成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