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这样的振动头,如图,请教

楼主(2012-08-09):
各位老大:我需要一个这样的手持式的轻便振动头,由电动机通过软轴驱动,电动机转速3000,振动头振动频率200HZ,振幅小于3MM,请问各位专家:用什么机构最经济可靠啊?本人外行,请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
电机转速3000,振动频率只能50HZ,怎么能到200HZ呢,除非12000转

楼主:
楼上的老大,可不可以在振动头上面加一个变速?软轴可能不能有12000这么高的转速。我研究了一下本站前辈发的一个图,有点像我需要的,不知老大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