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振动如何做?

楼主(2012-08-09):
有一个400kg装满水的大桶,想让桶长时间不停的颤振,幅度像振动盘一样。

有什么好而便宜的办法?

网友:
大水桶下面放一个大振动盘

网友(点评):
不如直接定做一起OK了

网友:
找个合适的电机,一头装个偏心,支掌座上多装些弹簧,就行了。

网友(点评):
感觉有点傻大粗,所以想找个顺眼的东东

网友A:
如果是为了里面的介质,那就用超声波吧,效果要比颤抖好得多

网友(点评):
超声波能把大桶抖起来吗?咱可不是粉碎,只是想把桶抖动

网友(点评):
方便下流:)

网友:
提示一下:电磁铁+弹簧钢带层叠

网友:
最好说说你要达到的目的,也方便大伙提建议

网友:
嗯,楼主把用途说说,大家应该能给你提个更合理的建议

网友:
偏心电机合适的转速共振起来。关键振起来要干啥

网友:
连接一个气镐

下面铺一层跳蛋

混凝土振捣器(振动棒)

气动敲击锤  http://www.prefluid.com/html/product/7/59.html

网友:
我是做振动盘的~ 我觉得可以做振动平台 像你说的不停的振动  振动平台是长方体形式的  振动平台可以按大小定做有  相册有图

网友:
找把椅子--
找把橡皮锤--
拿着橡皮锤坐桶边--
用橡皮锤不停地敲---

网友:
不好意思,给大家放松下脑细胞再想

网友:
振幅?频率?有了基本参数才能有方法。

网友(点评):
只要桶壁像超声波或振动盘那种麻麻的振动

网友(点评):
超声波的频率在2万次以上,机械结构很难实现。

网友:
400
kg
1000
kg/m3
0.4
m3
0.737
m
73.681
cm

按照立方体来算的话,每边73cm,
如果按圆柱体来算,一个标准油桶200L,楼主的分量是两个油桶。

这么大的东西,晃起来不太容易。一个想法是用凸轮,要么放底下,要么放侧面。

网友(点评):
哈哈,有劳费心了

网友B:
这么重一般的震动方法是不行的,可以考虑混凝土浇灌机的原理。楼主没说明具体工况要求,使水晃动起来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超声波也不错的啊。

网友(点评):
只是像超声波那种麻麻的震动,让水下的快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为了里面的介质,那就用超声波吧,效果要比颤抖好得多

不知道具体要求是什么,超声波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重一般的震动方法是不行的,可以考虑混凝土浇灌机的原理。楼主没说明具体工况要求,使水晃动起来是为了 ...

不知道水流淌的方向是水平还是竖直的,如果是竖直的话,我觉得震动对水流没什么影响吧,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觉得多放几个像给鱼充氧的那个小设备在水中。

网友:
不知道用电磁铁可不可以,让电磁铁不停的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