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螺钉(8.8 10.9 12.9 )能否镀锌?

楼主(2012-08-09):
各位大仙,请问高强度螺钉(8.8  10.9  12.9 )能否镀锌?
请讲一下强度螺钉防锈方法,谢谢!

网友:
达克罗 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别电镀了  神舟那次就是因为电镀螺钉氢脆断裂延时发射的

网友(点评):
哈哈,神舟上会用铁螺钉?用的着电镀么?

网友:
当然可以镀锌。我以前接触一个产品,里面需要用到弹簧片,镀锌后容易断裂,作好去氢处理就好了。

网友:
可以直接买到镀锌的高强度螺栓,还有一种磷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