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封上下活动的立式包装机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2-08-09):
各位大侠们,横封上下活动的立式包装机该怎么设计?封口用气缸还是伺服电机啊?谢大家指教啊!

网友A:
我有整套图纸

楼主:
能发给我看看嘛?邮箱:wuweisds@126.com  谢谢

网友:
横封上下移动的可以设计成丝杆的,用伞齿轮传动调节,封口可以用气缸的,也可以用伺服电机的。看你自己的喜欢了,都差不多的

楼主:
谢谢指教!我现在想设计的是用滑动轴承的上下移动式的,有什么好的思路和建议吗?谢谢了!

网友:
用气缸结构比较简单。缺点就是没有气源的客户还要给配气源。
也可以用电动推杆,比气缸要贵。
用伺服价格最贵,伺服还要伺服控制器。

网友:
两种一起使用也可以

网友(2012-09-23):
低成本高可靠---建议采用机械同步机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整套图纸

你有食品包装机料斗吗,能发给我吗,谢谢大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食品包装机料斗吗,能发给我吗,谢谢大虾

加qq:415113664

网友(2012-11-29):
我也想了解一下,可以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