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撤销多步了怎么还原

楼主(2012-08-09):
CAD里面ctrl+Z撤销命令,按多了,不该撤销的地方也撤消了。
怎么还原呢?
CAD工具栏里面有两个相邻的按钮,,一个是撤销,一个是还原。这个还原按钮我怎么没见它有用过
呀,好像永远是阴影的无法使用。什么情况下才能让它发挥作用啊?

网友A:
Ctrl+y

网友(点评):
我以前用 Ctrl + 0 画图,感觉常用的命令不多,基本上都在键盘输入;

网友(点评):
ctrl+y是重做没错,但按了还是没反应呀

网友:
找一下TEMP文件夹里有没有备份文件,如果没有只好辛苦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y

我以前试过,除非把文件关闭;否则可以在文件中一直用Ctrl + z到模型上没任何东西;  Ctrl + y 没试过估计也是一样;
如果你还原不到,可能是你把文件曾经关闭过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