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旋轴翅片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08-09):
求螺旋轴翅片的加工方法。

螺距200mm,中心轴径68mm,翅片外径168。翅片放样图纸已有,翅片材质为16Mn,厚度4mm,如何将放样好的翅片加工成螺旋状。
谢谢!

网友A:
焊上去

网友(点评):
是焊上去,但是怎么拉成螺旋状呢?十头牛都拉不动!有什么巧力吗

网友:
然后抛光一下

网友:
社区有专贴,你查一查,关键在于(你们对)翅片的截面要求,如果要求高就需要轧制的方法。

网友:
我厂里是下料成圆盘,用行车拉伸,然后再调角度,调合适后,再焊接.最后整体加工外圆,不过螺旋面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上去

先焊一边固定,然后用葫芦拉